RS232串口信号怎么变了

楼主:
测量的点是stm32f103的串口信号TX2出来,第一图未接232芯片,第二接232芯片,找不到原因,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有干扰了

先查找下是那里被干扰

可能需要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干扰了 先查找下是那里被干扰 可能需要隔离

找到问题了,232芯片的地没连上,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232芯片的地没连上,尴尬。

本来想提醒地接了么,

想这么简单的问题,一定是检查后,才到论坛发帖问

网友:
哈哈,没事这种事遇到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遇到问题才会成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