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已实现向左,向右和左右,暂停的功能,还差快速和低速两个功能不知道怎么加上去

楼主:
#include<reg51.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nsigned char dat1[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at2[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dat3[15]={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MODE=0,stu=0,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keyscan(void);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scan();
        switch(MODE)
        {
            case 0:if(stu) {P0=dat1[num];num++;num%=8;}break;
            case 1:if(stu) {P0=dat2[num];num++;num%=8;}break;
            case 2:if(stu) {P0=dat3[num];num++;num%=15;}break;
        }
        delay(1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
        for(j=0;j<333;j++);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MODE++;
            MODE%=3;
            num=0;
            while(key1==0);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stu++;
            stu%=2;
            while(key2==0);
        }
    }
}

网友A:
而且只能用两个按钮来控制,望大佬求助帮修改一下

网友:
直接改延时大小实现低速和快速功能不行吗?

网友:
如果没有用PWM实现流水

那想要让流水灯变慢点,就增加延时

反之亦然

网友:
可以修改点灯的频率,.从你的代码看直接调整延时会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只能用两个按钮来控制,望大佬求助帮修改一下

你这里的重点是需要用两个按键控制实现两个以上的功能是吧?

可以考虑长按按键来实现快速和低速功能,比如右边按键长按时快速,左边按键长按时低速,就是可能会比较费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只能用两个按钮来控制,望大佬求助帮修改一下

你可以设置一个阈值,比如一秒后按键还没松开,

就进入一个死循环,这个死循环里面执行加速的功能,

跳出这个循环的条件是按键松开。

如果是短按的话就不会进入这个循环,对你原来的功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