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设备的几种模式

楼主:
蓝牙设备的几种模式

1.蓝牙的设备的几种模式,没搞懂,比如从机模式,开机后等待手机或者其他的终端设备连接。那从机模式是被连接,然后广播模式也是被连接,有什么区别呢?广播模式主要用于什么场合?岂不是一致很耗电?为什么要有广播模式呢

2.还有  就算是从机模式和主机模式不都可以收发数据吗?  怎么还有主从一体之说。。。

蓝牙设备的几种模式

网友A:
标题不正确。 蓝牙不等于BLE.  你贴子里提到的是BLE

你给的图是从设备的用法来划分的,注意和BLE规范里面的角色概念不一样。

注意你说的“广播”的含义,不要混用。

Beacon 是不连接的,只单向发送数据。

从设备要被主设备发现并连接,需要先广播(advertising)表示自己的存在。主设备对广播包响应,发起连接。

耗电多少取决于RF电路开启的时间,BLE是间歇工作的,广播不等于持续在发射。

主从一体是一个设备同时有多个角色(分时复用了),跟多个设备通信。

网友:
低功耗蓝牙和传统蓝牙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B:
从机模式是被连接设备,主机是发起连接的设备,从机进行广播,主机进行扫描;主从一体是既可以连接从机,也可以被主机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正确。 蓝牙不等于BLE.  你贴子里提到的是BLE 你给的图是从设备的用法来划分的,注意和BLE规 ...

没有人知道slave和 Beacom的区别吗?都是等待被连接,感觉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机模式是被连接设备,主机是发起连接的设备,从机进行广播,主机进行扫描;主从一体是既可以连接从机,也 ...

关键slave和 Beacom  都是等待被连接啊  不是吗?从机slave模式  不也一样要等待主机响应才能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slave和 Beacom  都是等待被连接啊  不是吗?从机slave模式  不也一样要等待主机响应 ...

beacon 不连接

网友D:
BLE蓝牙不太清楚,但是传统蓝牙的SLAVE模式一般是和主设备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蓝牙音频的广播模式是BOARDCAST AUDIO模式,这个状态的一个主设备可以同时对应多个从机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E蓝牙不太清楚,但是传统蓝牙的SLAVE模式一般是和主设备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蓝牙音频的广播模式是BOARDC ...

耳机是主机还是手机是主机  ?哪个主机设备哪个是从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