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理解频率归一化

楼主:
我想问一下,像运放滤波电路中的归一化频率书上讲的太抽象了,理解不了,这个归一化频率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有那个大神能讲的通俗易懂些?

网友A:
『这个归一化频率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就是频率的相对值,是个纯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归一化频率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就是频率的相对值,是个纯数。

那是不是,能理解为本身频率和输入频率的比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5-19 07:39 『这个归一化频率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就是频率的相对值,是个纯数。 ...

『是不是,能理解为本身频率和输入频率的比值呢?』

正是。

不过,一般不称为 “本身频率”,而是称为 “自然频率”,或者 “固有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能理解为本身频率和输入频率的比值呢?』 正是。 不过,一般不称为 “本身频率&rdq ...

好的,谢谢!不过读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样的比值有什么实际作用,书上的东西老是和实际联系起来,总觉得差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