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10问题 SWD idcod获取不到解决以及小坑分享

楼主:
拿到板子的那一刻,第一就是觉得小巧,做嵌入比较合适。开始还找了一阵子烧写口,后来在原理图中找到了,选择跳线出来接到Jlink。(吐槽下,作为一个宣传的板,把烧写做的这么麻烦真是不应该)

MDK环境配置参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4013-1-1.html

当我从pack 拷贝下例程试试我的jlink有没有连接正确时,发现一直无法识别到id code,id显示为空白,用flash loader测试也是Error: Connect failed,检查多次发现线也没接错。

百度了下需要在连接是复位,MDK处一直复位就是出不来。后来选择flash loader,发现按了复位,有时会识别到地址,但是还是会提示失败。再经过多次复位后点击测试连接按钮终于是把id识别出来

顺带说一句,on的烧写工具烧写成功不是提示成功的,一开始还以为没烧成功,后来弄了个点灯程序才知道烧写成功了。

如果你发现电池接反了,正确连接后板子无响应了,请不要慌,只是电池暂时没电了,板子没坏,取出电池静置2小时电压就会恢复正常。

网友:
后面两张图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上面,请无视

网友A:
RSL10 在复位状态下是无法用SWD连接的。如果你跑的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了也可能无法连接SWD.

网友B:
卧槽,,,你居然骗到了!!!刚才注意到。我都被抛弃了,哎。!

网友:
这设计确实不如排针来的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L10 在复位状态下是无法用SWD连接的。如果你跑的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了也可能无法连接SWD.

正如你所说,其出产自带程序可以进入休眠导致获取不到id,所以得先复位,在复位一瞬间才能识别出

网友:
渣渣乐

几乎所有测试例程代码里面有检测dio12拉低while

实在不行,MDK不是有复位后连接的操作吗

不用怕进低功耗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你居然骗到了!!!刚才注意到。我都被抛弃了,哎。!

50包邮

黑丝图带ID送板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