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新添功能:通过上传word文档,进行发帖(多图党的福音~)

楼主:
上线时间:2021年5月19日

功能说明:如图所示,点击论坛编辑器的蓝色word图标,上传你的word文档,即可将你所编辑的word文档,导入到论坛的编辑器中,进行编辑、发布。

对于多图的帖子,可以省去一张一张上传插入的操作。在word中编辑好,直接上传可省去很多编辑时间~

功能局限:

目前仅支持简单的图文混排的word文档。文档中如有复杂格式(比如给图片加了图框),实际导入并不理想。

大家如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跟帖“问题描述+导入的文档”给到我们,以便我们追踪问题~

网友:
这样可以方便许多了!

网友:
这个功能很赞,前排支持

网友:
一次可以上传多图了,方便

网友:
这个功能好。下面做一个测试,上传一个word文件试试。

测试文件

下面是一段测试文件,其中公式是用mathtype编辑的,图片有两种,一种是用visio编辑的,另一种是直接在PDF文件中截图得到

电压或电流的有效值(均方根值,rms噪声的平均功率有关,可以用来描述噪声的大小:

<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1.bin>

上式中<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2.bin>或<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3.bin>,反映的是噪声的平均功率。

噪声等效带宽的定义是:理想功率增益响应的面积与原电路的功率增益响应的面积相同时,理想功率增益响应的频率范围。

<Object: word/embeddings/Microsoft_Visio___.vsdx>

图中红色实线是实际电路的功率增益-频率曲线(即功率传输特性),fc是该传输特性的截止频率。蓝色实线是理想功率增益响应曲线,fn是噪声等效带宽。图中蓝色矩形的面积等于红色曲线下面包围的面积。

如果实际的传输特性是一阶特性<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4.bin>代入上述积分式可以证明噪声等效带宽与截止频率的比值<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5.bin>。但如果实际的传输特性在二阶以上,那么上述比值将受到传输特性的Q值影响而比较复杂。对于常见的巴特沃斯响应,噪声等效带宽与截止频率的比值与阶数的关系如下表

阶数

<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6.bin>

1.57

1.11

1.05

1.025

在运放的datasheet中常常以噪声谱密度曲线描述噪声下图是一个典型的噪声谱密度曲线噪声谱密度曲线是由1/f噪声与宽带噪声共同形成,在图中高频部分以白噪声为主,谱密度基本不变;低部分以1/f噪声为主,谱密度明显升高

网友A:
呵呵,测试结果出来了。

表格,没有问题,但表格中用mathtype编辑的公式不见了。

pdf截图,没有问题。

mathtype编辑的公式,不见了。

Visio编辑的图片,不见了。

另外,段落格式也有些变动,首行缩进2字符的格式不见了。

nmg

网友:
再做一段测试。

测试文件(段落居中)

测试word的自动编号功能。

测试二中文文字的字体、字号与颜色。

宋体,4号,黑色。

楷体,5号,蓝色。

隶书,三号,红色

测试三西文文字。

Times new roman

symbol

测试四,行距

此行与下行之间为1.5倍行距

此行与下行之间为3倍行距

测试结束

网友A:
自动编号,失败

原word文件是

行距,失败

times new roman 字体失败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编号,失败 原word文件是 行距,失败 times new roman 字体失败

直接试试,复制word中的内容,粘贴到文本框里,前面测试出现的问题,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试试,复制word中的内容,粘贴到文本框里,前面测试出现的问题,还有吗?

可以,下面就试一下。

测试文件(段落居中)

测试一,word的自动编号功能。

  1. 第一行。
  2. 第二行。

测试二,中文文字的字体、字号与颜色。

宋体,4号,黑色。

楷体,5号,蓝色。

隶书,三号,红色

测试三,西文文字。

Times new roman

symbol ABCDEFG

测试四,行距

此行与下行之间为1.5倍行距

此行与下行之间为3倍行距

测试结束

网友A:
上面就是测试结果。

似乎比上传文档更不行。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测试结果出来了。 表格,没有问题,但表格中用mathtype编辑的公式不见了。 pdf截图,没有问题 ...

功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基本上是应对 网友图文混合的情况

编辑的公式和Visio编辑的图片 上传失败的问题,我问问技术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就是测试结果。 似乎比上传文档更不行。

公式那个,直接粘贴也是不行吗?比如你上传时候,有缺失的公式,粘贴过去了吗?

字体和编号的解析,等下技术回复,感觉这个可能容易补充进去
公式 自己感觉可能会难点,这个也等下他反馈

Visio编辑的图片,这个我不太清楚,你可以把你测试的文档,当附件上传吗?我转给技术做测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基本上是应对 网友图文混合的情况 编辑的公式和Visio编辑的图片 上传失败的问 ...

段落格式不对问题不大,知道有局限,写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mathtype公式和visio图像最好能上去,否则还是比较麻烦。

估计是图像文件格式问题,从pdf截图得到的是png格式的文件,而那两个似乎不是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段落格式不对问题不大,知道有局限,写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mathtype公式和visio图像最好能上去, ...

gmchen,回复的时候,点击右下角的 高级模式,就可以转到有附件上传的编辑器里,

将含有 mathtype公式和visio图像的word,传一个上来,技术要看一下

网友:
测试文件(段落居中)

测试word的自动编号功能。

测试二中文文字的字体、字号与颜色。

宋体,4号,黑色。

楷体,5号,蓝色。

隶书,三号,红色

测试三西文文字。

Times new roman

symbol

测试四,行距

此行与下行之间为1.5倍行距

此行与下行之间为3倍行距

行距测试结束

下面是一mathtype公式:

<Object: word/embeddings/oleObject1.bin>

下面是一个visio图片:

<Object: word/embeddings/Microsoft_Visio___.vsdx>

网友:
这是原始的word文件

nmg

网友:
给技术小哥加鸡腿

网友:
这个好,搞好了确实是进一大步!

网友C:
刚刚测试了一下,为什么我文档上面的图片上传不上去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测试了一下,为什么我文档上面的图片上传不上去

文档上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始的word文件

嗨,gmchen,和技术沟通了下

目前由于平台实现语言等问题,支持这mathtype公式和visio图像实现,还不那么强,如果想支持这块可能会涉及到用其他语言重写,短期内暂不考虑做这块升级

就目前可支持的功能,解决的一个办法:可以把这些公式和图像截图插入到word中,上传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嗨,gmchen,和技术沟通了下 目前由于平台实现语言等问题,支持这mathtype公式和visio图像实现,还不 ...

知道了。你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