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MX6开发板-AndroidStudio-camera照相机测试

楼主:
本章配套资料在网盘资料“iTOP-i.MX6 开发板资料汇总(不含光盘资料)\06_iTOP-iMX6 开发板 Android应用开发环境软件以及源码\08_Android Studio 测试程序\iTOP-iMX6-AndroidStudio-CameraDemo 照相机_V1.0.rar”目录下。
1、开启 iTOP-iMX6 开发板(开发板上运行 android4.4 系统(其他系统目前不支持),使用 OTG 线连接电脑(adb 驱动正常安装),使用 U 转串连接调试串口(USB 转串口驱动正常工作),使用软排线或者 HDMI线连接屏幕,将摄像头模块连接在开发板的 CAMERA 接口,如下图所示。开发板里面的安卓系统打开 USB 调试,并且 USB 配置为 MTP 选项,准备工作完成。

2、打开 AndroidStudio,点击工具栏 file->open,打开 camera 工程,在红框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开发板已经被识别到了,点击箭头所指的绿色三角形(项目运行过会变成环形箭头),项目开始运行,稍微等待一会,APP 安装成功。
3、开发板成功安装 CameraDemo APP,弹出如下界面:
4、点击“拍照按钮”,然后在打开“ES 文件浏览器”点击“0”,如下图所示:
5、点开以后可以发现我们刚刚拍的照片。

网友A:
这个不错,代码是java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代码是java的吗

安卓应用。必须是jav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卓应用。必须是java的。

这个板子安卓的例程多吗?比如4G通信、休眠唤醒、wifi、蓝牙、拍照、视频拍摄、语音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安卓的例程多吗?比如4G通信、休眠唤醒、wifi、蓝牙、拍照、视频拍摄、语音播放

我不是卖板子的。。。android已经抽象了硬件层,大部分和下面运行啥平台关系不大,都有相关SDK可以用的。即便开发板不提供,你去git上找,绝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