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8050升压电路如何实现两路稳压输出

楼主:
这是一个电视高频头上的一个升压电路

右侧输入电压3.6v

经过变压器和开关8050后转换成两路输出

由于电路完全是单管自激振荡工作,不同于传统的升压电路

请大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并告知下变压器的设计方法(频率,电感量及同名端)?

网友A:
两路输出均不稳压。各输出不但随右侧输入的3.6V输入变化而变化,也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路输出均不稳压。各输出不但随右侧输入的3.6V输入变化而变化,也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电路怎么实现开关的呢

如果振荡频率固定的话,可以理解为开环

这样也就理解了输出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实现开关的呢 如果振荡频率固定的话,可以理解为开环 这样也就理解了输出不稳定

『这个电路怎么实现开关的呢』

交流通路,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分别与变压器初级两端联接,变压器初级抽头交流上与发射极联接。这样就构成正反馈。该电路属于磁耦合多谐振荡电路。变压器铁芯必须工作到进入饱和,铁芯饱和后破坏反馈条件,然后电路翻转。更详细的说明,帖子里面写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