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个关于 串口通讯电平转换的问题,求助手

楼主:
stc89c52与esp32串口通讯,中间使用了,3232转换芯片。两个模块的串口功能分别用USB-TTL模块通过上位机串口助手测试,没有问题,但是两个模块互相通信的时候,

stc89c52接受不到esp32的数据,但是esp32可以正常接受stc89c52的数据。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请教一下码?

网友:
如果不是波特率精度的问题,只能说接线有误了,包括串口线和232接口片的连线。具体可以借助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和已知没问题的TTL电平接口的USB串口线从MCU的TTL侧测试。

网友:
要把电路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帖子专门做了各种通讯的电路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电路贴出来

这个是通用的

网友:
单方通讯

连接线的问题多些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波特率偏移太多导致通讯异常,不同芯片对波特率的误差范围可能不同,PC可接受的波特率误差是很高的,可以示波器看一下具体两路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