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开发板 AT32F421 测评】+对电源电压做到心里有底

楼主:
 没有万用表怎么来测量电源电压了?当然有方法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  AT32F421 的AD功能。

 AT32F421拥有15个12位的ADC采集端口,对于一般的项目绰绰有余了。

可以用来测量电池电压、采集环境温度。。。。

我们来看看开发板上的AD输入位置

蓝色标记框内有6路,我们选择其中一路(PA1)来做测试。

部分初始化ADC程序:

用来测量电池电压采用单次转换即可。

我们做个简单的测试,在主函数里面循环调用AD采样,并把值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我们来看看板子的电源电压3.3v,此处放大了1000倍,单位MV。

然后我们来测量一节18650的锂电池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结果:

电压为 2229MV。我们再看看AT32F421测试的结果:

基本符合测量结果。

具体应用可参考附件。

总的来说,AT32F421的12位ADC还是满准的。应用在项目中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
不错 还有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
哈哈,测量低电压的情况还不错哈!

网友A:
质疑:你的测量结果是3298mV

用表测量是2.229V  ?!

这两个相差不可忽略,你怎么认为是差不多。

另外你的PA1直接接了电池吗,这个18650电池的电压在3.2-4.2V之间,你做了硬件分压了吗?

计算中没有看到这个折算过程。

如果真是2.229,那F421AD读到的有是单独供电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质疑:你的测量结果是3298mV 用表测量是2.229V  ?! 这两个相差不可忽略,你怎么认为是差不多 ...

你肯定没有仔细看内容。

你再回头看看。。。

3298mV 那是板载电压:3.3V电压

下面一个才是 电池电压:2.229V,

测量结果为 2228MV ~ 2229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没有仔细看内容。   你再回头看看。。。   3298mV 那是板载电压:3.3V电压 ...

谢谢指点,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