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开关器件选型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利用逆变电路对峰峰值3V、频率5MHz的正弦波信号进行功率放大,要求输出功率达到10kW,请问有合适型号的开关元器件可以满足1000V耐压、5MHz的开关频率要求吗?

网友:
现在好像市场上还没有满足这样要求的器件。

即使有了,那个价格恐怕也难以接受。

网友:
楼主我也是做这块的,有没有最高性能的mosfet推荐呢,包含GaN Sic这种,用于电机驱动器

网友:
“放大”的效率太低,而且放大器本身需要供电,这可不再是“逆变”了。逆变指能量仅来自于你的3V,10KW的功率,这得是超导系统才行。既然不是逆变,那直接去实现所需的电源就是,别想着什么“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