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两个二极管串联后的3.6V去替代3.3V

楼主:
现在芯片很缺,然后我需要一个3.3V给LED供电,能不能通过5V进来后串2个二极管降到3.6V去替代

网友:
LED是19-22/R6BHC-D30/2T

网友A:
要求不高时可以用二极管,要注意二极管压降与电流、二极管型号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时可以用二极管,要注意二极管压降与电流、二极管型号有关。

主要就是给LED供电,DCDC太紧缺了,感觉为了灯没必要

网友:
没问题的,见到过这样用的,多个二极管串连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好象同事说这样电路的寿命不是很长,工作一段时间后其中的一只管子容易坏掉。

网友:
你的LED控制端(图中LED负端)器件是否可以承受5V电压?如果可以,只需要把那两个电阻R2252和R2253改大些即可,不必加二极管降压。

网友:
220V串个电阻,也能主LED安全工作几十年......比如开关指示。跟电压没关系。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x331lx 发表于 2021-5-20 11:14 你的LED控制端(图中LED负端)器件是否可以承受5V电压?如果可以,只 ...

反向电压是5V

网友C:
给LED供电,直接加大限流电阻就是,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LED供电,直接加大限流电阻就是,何必那么麻烦?

主要是加到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加到多大。。。

用欧姆定律计算。你用二极管降压反而不利于计算,成本徒高,亮度却未必是想要的,甚至存在离散性。

网友B:
那就只要把两个电阻改大些即可,不必加入二极管,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LED供电,直接加大限流电阻就是,何必那么麻烦?

确实,就是一个电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要把两个电阻改大些即可,不必加入二极管,这样比较简单。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欧姆定律计算。你用二极管降压反而不利于计算,成本徒高,亮度却未必是想要的,甚至存在离散性。

好的,了解了

网友:
给LED的电源不需要准确,只需要计算好电流串个电阻即可

例如5V只需要串联750-1.2K电阻,不需要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