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新买的电脑上 装VB6,只能装在虚拟机的XP系统中了,请问虚拟机软件用哪个好

楼主:
有朋友问我,新买的电脑上 装VB6,只能装在虚拟机的XP系统中了,问虚拟机软件用哪个好,
他安装了一个VMWARE,而后安装GHO的XP系统时,建好XP的虚拟机后,开启系统进行安装XP GHO系统时,立马死机。请问怎么办。

网友:
免费就用virtualbox,直接找600多MB那个安装版xp就好了。。

如果不是维护老项目的话,还是用新版本的visual studio

网友:
virtualbox或者vmware都不错,配合快照功能,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可以快速恢复。

virtualbox还有便携版,可以放在移动硬盘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