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LE Sensor APP要获取我的位置权限?

楼主:
BLE Sensor APP在使用时会强制获得位置权限,不给位置权限或者不开定位APP就会提示APP无法使用。

因为早期ST并没有提供BLE Sensor的APK文件,GOOGLE PLAY因为网络原因也无法正常访问所以只能到三方应用商城下载,比如我会去apkpure下载,所以那时怀疑过是不是APK被重新打包过加入了一些功能用来获取用户隐私。

有很长一段时间使用我的手机连接蓝牙设备经常出问题,设备在手机旁边就是搜不到,换其它手机就好用,比如别人的华为手机就好用,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的手机蓝牙有问题,虽然我觉得这样想不太合理。

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是我手里有一些萤石云的摄像头,以前连接绑定都正常,可是从某一时刻开始所有的摄像头只要换网重新绑定就再也连接不上了。

直到前几天因为要用又不想再买新的,我又试了一会儿,不知道脑袋短路还是怎么的,在重装APP时没禁止它的位置权限,要知道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隐私,能不给开的权限坚决不给,一个网络摄像头的APP要什么位置权限。可是因为这次疏忽摄像并没头竟然意外连接上了,原来问题出在位置权限。

WIFI搜索和连接需要位置权限?我觉得倒也有这种可能,因为WIFI也可以定位,如果一个APP没有位置权限,那么它是不是就没法通过搜索WIFI热点来实现这种定位呢?好像有这种可能。

所以回到蓝牙上,我把需要使用蓝牙功能的APP的位置权限打开了(因为有的APP不强制打开位置权限),这时原来搜索不到蓝牙设备的情况也解决了。

结论就是虽然只使用蓝牙和WIFI功能,定位权限该给还是要给的。

这一点我觉得华为做的非常好(是不是所有安卓都是这样我就不太清楚了),以前手机如果把定位关了相当于只关了GPS,地图还可以使用WIFI做定位,现在是把手机定位关了几乎所有APP都甭想定准我的位置,除了查找我的手机。

所以原来BLE Sensor要位置权限是有原因的。

网友A:
我做过蓝牙的app,这个定位权限必须要给,要不蓝牙好像工作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蓝牙的app,这个定位权限必须要给,要不蓝牙好像工作不了。

有些APP不会检查定位权限是否打开

只是不打开定位会搜不到蓝牙设备

如果打开定位搜索到蓝牙设备,然后再关闭定位建立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APP不会检查定位权限是否打开 只是不打开定位会搜不到蓝牙设备 如果打开定位搜索到蓝牙设备, ...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APP不会检查定位权限是否打开 只是不打开定位会搜不到蓝牙设备 如果打开定位搜索到蓝牙设备, ...

这两块的安卓开发我恰巧做过,你说的没错。

Wifi通信和蓝牙通信时,定位权限是没必要的。只有当Wifi扫描和蓝牙扫描的时候,如果没有定位权限的话,扫描函数的返回值是个空列表。

网友:
赞赞赞,又学到了个新“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