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压mosfet型号推荐

楼主:
请问各位,用于电机驱动的500V以上的mosfet型号有什么推荐的吗,pwm波频率能达到几十kHz的,定位高性能的驱动器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旋转,你可以到e络盟或者得捷电子、欧时上选择,可以筛选,方便快捷

网友:
现在的功率MOS管都可以工作到几十kHz。你的应用,选择MOS管,主要应该看需要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