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怎么获得下载积分呀

楼主:
   下载积分怎么获取?下载积分和芯积分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是,21个芯积分,但就是下载不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A:
目前新注册会员是系统赠送5个下载积分的(后期可能会改革),您也可以通过发帖、回帖、看视频、签到等方式获得芯积分,芯积分一样可以用于下载资料,只要账户里有芯积分就可以直接用于下载资料,系统会自动减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新注册会员是系统赠送5个下载积分的(后期可能会改革),您也可以通过发帖、回帖、看视频、签到等方式 ...

非常及时的答复,建议是不是应该在明显的位置(比如登录或者签到)增加一个“快速获取积分”的链接或者说明。非常有用的。

网友:
就是就是下载积分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新注册会员是系统赠送5个下载积分的(后期可能会改革),您也可以通过发帖、回帖、看视频、签到等方式 ...

不是需要把芯积分兑换成下载积分吗?芯积分怎样兑换成下载积分?请楼主帮忙回答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挺奇怪的事情,我有足够的新积分但是下载积分不足. 在下载文件的时候没有反应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需要把芯积分兑换成下载积分吗?芯积分怎样兑换成下载积分?有解答的地方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呢!!

不会有这个现象啊,有积分直接下载即可、、

射频【放大器】

网友C:
不是啊,有芯积分,但是点击下载资料,就会显示积分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有芯积分,但是点击下载资料,就会显示积分不足。

我也是,21个芯积分,但就是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