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图中晶振电路的输入和输出引脚之间接的电阻有1兆欧姆这么大,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是起到反馈作用,反馈电阻要用这么大吗?

网友A:
起降低内部放大器的增益作用,易于起振并更稳定。楼主觉得该电阻阻值大,应该是受运放负反馈电阻的影响吧,不接电阻可相当于并联无穷大的电阻,1M欧对比无穷大是大还是小呢?

网友B:
使用该电阻,目的主要是给放大器的输入端一个直流偏置。多数石英晶体振荡器芯片内部已有这个电阻,不必在外部另加。只有内部没有这个电阻的芯片,例如用74HC04(反相器)作为放大器使用时,才需要这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起降低内部放大器的增益作用,易于起振并更稳定。楼主觉得该电阻阻值大,应该是受运放负反馈电阻的影响吧, ...

有时候也可以不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该电阻,目的主要是给放大器的输入端一个直流偏置。多数石英晶体振荡器芯片内部已有这个电阻,不必在外 ...

这部分知识可以详细地看书的哪部分内容?包括说道的给放大器输入端直流偏置,这个放大器是指晶振内部(首贴中Y2器件)的放大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部分知识可以详细地看书的哪部分内容?包括说道的给放大器输入端直流偏置,这个放大器是指晶振内部(首 ...

这些知识,散见于模拟电路教材各处。

石英晶体和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哪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有。比较早一点的教材多是分立元器件构成的石英晶体振荡器。用集成运放构成的石英晶体振荡器见下图,这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453页。其中提到交流通路,意即未画出直流通路。而运放输入端必须有直流通路,是使用运放的常识。

网友E:
不是每个用晶体的地方都要加的。  部分是因为晶体驱动电路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晶体的不同类型或加工工艺的原因。  这个电阻也并不都是1M,有的大点有的小点,还更工作条件有关。  基本上,其作用是作为阻抗匹配,使晶体的驱动电路或晶体本身处于更良好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每个用晶体的地方都要加的。 部分是因为晶体驱动电路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晶体的不同类型或加工工艺的原 ...

『 部分是因为晶体驱动电路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晶体的不同类型或加工工艺的原因。』

和石英晶体以及石英晶体的加工工艺一点关系也没有。石英晶体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每个用晶体的地方都要加的。 部分是因为晶体驱动电路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晶体的不同类型或加工工艺的原 ...

『基本上,其作用是作为阻抗匹配』

和 “阻抗匹配” 毫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也可以不用吧

大多数晶振电路都不需要,具体以器件手册为准。手册上注明用就必须用,没注明就不用。

网友F:
常见的是这个电阻有限制晶振振荡幅度的

另外3楼说的给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有点难理解

另外2,3楼可以解释下晶振的负阻测试方法及意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知识,散见于模拟电路教材各处。 石英晶体和石英晶体振荡电路,哪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有。比较早一 ...

在PCB布局时,首贴中电容C1和C2要距离晶振Y1近,而且还要距离所接的芯片引脚也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PCB布局时,首贴中电容C1和C2要距离晶振Y1近,而且还要距离所接的芯片引脚也近?

『在PCB布局时,首贴中电容C1和C2要距离晶振Y1近,而且还要距离所接的芯片引脚也近?』

是的。这些元件彼此之间尽量近,同时距离芯片引脚也应该尽量近。

但石英晶体频率不算很高,所以 “尽量近” 的要求并不是非常严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常见的是这个电阻有限制晶振振荡幅度的 另外3楼说的给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有点难理解 另外2,3楼可 ...

『另外3楼说的给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有点难理解』

在3楼我曾说 “只有内部没有这个电阻的芯片,例如用74HC04(反相器)作为放大器使用时,才需要这个电阻”。并没有说是运放,而是说一般的放大器,且是内部没有这个电阻的放大器。

74HC04内部电路如上图,图中可见输入就是MOS管的门极。如果没有首帖中的电阻,那么该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端是 “悬空” 的(有个电容接地,但电容不提供直流通路),其电位不定。这样的状态是不允许的。如果有了首帖图中的电阻,那么该电阻将提供两个MOS管门极直流通路,电路可以产生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常见的是这个电阻有限制晶振振荡幅度的 另外3楼说的给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有点难理解 另外2,3楼可 ...

TTL反相器7404内部电路如上图。如果没有首帖图中的电阻,那么上图T1发射极也是 “悬空”,而TTL电路输入端 “悬空” 即为高电平。显然这种状态不能正常工作。为使TTL电路7404配合石英晶体产生振荡,必须对输入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即加入首帖图中的电阻。而且,对TTL电路而言,该电阻不能太大,不可能大到数十甚至数百千欧,这一点与MOS工艺的放大器不同。不过,TTL工艺芯片现在已经极少使用,故新电路中根本不必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3楼说的给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有点难理解』 在3楼我曾说 “只有内部没有这个电阻的芯片, ...

谢谢指导

追问如下

【1】在首贴我只提到了晶振部分的单独电路,没有给出任何外围应用,而您在3楼和14楼都提到了晶振和反相器的连接,这是为了举例说明吗?

【2】那要是首贴的OSC-IN和OSC-OUT信号是连接到单片机或者其他控制芯片引脚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 追问如下 【1】在首贴我只提到了晶振部分的单独电路,没有给出任何外围应用,而您在3楼和 ...

首帖图中标注了OSC_IN和OSC_OUT,OSC就是振荡器的缩写,可见该电路是联接到振荡电路的。

再说,石英晶体没有放大电路配合,也不可能产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 追问如下 【1】在首贴我只提到了晶振部分的单独电路,没有给出任何外围应用,而您在3楼和 ...

OSC_IN和OSC_OUT联接到单片机,单片机上这两个引脚就是反相放大电路的输出端和输入端,而且在内部已经加上了偏置电路。详情见单片机内部框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TTL反相器7404内部电路如上图。如果没有首帖图中的电阻,那么上图T1发射极也是 “悬空”,而TT ...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提问的是晶振输出两端之间加的电阻,跟您回答的反相器的单端输入的电阻不同

而且一般的放大器输入阻抗都很大,无须再额外端接大阻值电阻

所以楼主说的这个电阻应该是调整增益或者限制振荡幅度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提问的是晶振输出两端之间加的电阻,跟您回答的反相器的单端输入的电阻不同 而且 ...

首帖电路中的电阻,并非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所必需。某些放大电路已经自带偏置,就不必加上这个电阻,只有未带偏置的放大电路,才需要这个电阻。

网友B(2021-05-25):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