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三大“无源金刚”的选型指南

楼主:
在一个电源设计中,电源管理IC当然是核心,但是能够让电源正常工作的匹配基础器件也是非常重要,比如在系统中的,电阻、电容、电感。
在ADI的电源产品中,比如具有直通功能的100V VIN和VOUT同步4开关降压/升压DC/DC控制器 LT8210的典型电路如下图。

如何选择基础外围器件呢?接下来这篇文章,就带领大家分析在电源电路中这些器件选择时,需要关注的参数及技术要点。

电阻

早在初中物理课上,我们都学过电阻的知识。电阻在串联的时候,阻值越大,承受的分压就越多即功率越大;电阻并联,阻值小的会承受的功率多。所以,同一个电阻在不同的电路上,承受的功率是不同的。如果在电路中选择不慎,就会爆掉。
电阻在电路设计中承担着吸收功率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选择电阻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电阻的功率问题。
例如电路中流过电阻的电流为100mA,电阻的阻值为100Ω,那么根据电路功率计算公式P=I*I*R,可以计算出该电阻上的消耗功率为1W。因此,该电阻应当选择额定功率在1W以上(电路设计中,电阻选择时的功率余量应在实际消耗功率的2倍以上),否则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会使电阻过热而失效。
电阻在过功率的情况下,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
1)瞬时过功率:电阻外观基本没有变化,但是电阻已经开路;
2)长时间过功率:电阻温度极高,其阻值发生变化,如果在恶劣的条件下,就会烧毁开路。
额定功率与封装的关系如下:

同样,耐压值选择不合适,也会因为电阻被击穿而导致整个电路系统的故障。举例来说,AC-DC开关电源模块在设计的输入前端,根据安规要求(GB4943.1标准),要保证插头或连接器断开后,在输入端L、N上的滞留电压能够在1S内衰减到初始值的37%以下,因此,在实际电路设计时,当电阻的耐压值低于输入端高压的情况下,就会失效。

电容

电容的种类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常用的三种电容:铝电解电容,陶瓷电容和钽电容。
铝电解电容:中大型体积,大容量,耐压适中,有极性,高ESR,用于储能,价格低廉。

铝电容是由铝箔刻槽氧化后再夹绝缘层卷制,然后再浸电解质液制成的,其原理是化学原理,电容充放电靠的是化学反应,电容对信号的响应速度受电解质中带电离子的移动速度限制,一般都应用在频率较低(1M以下)的滤波场合,ESR主要为铝萡电阻和电解液等效电阻的和,值比较大。铝电容的电解液会逐渐挥发而导致电容减小甚至失效,随温度升高挥发速度加快。温度每升高10度,电解电容的寿命会减半。如果电容在室温27度时能使用10000小时的话,57度的环境下只能使用1250小时。所以铝电解电容尽量不要太靠近热源。
陶瓷电容:微小体积,小容量,高耐压,无极性,低ESR,高频特性好,价格较贵。

陶瓷电容存放电靠的是物理反应,因而具有很高的响应速度,可以应用到上G的场合。不过,陶瓷电容因为介质不同,也呈现很大的差异。性能最好的是C0G材质的电容,温度系数小,不过材质介电常数小,所以容值不可能做太大。而性能最差的是Z5U/Y5V材质,这种材质介电常数大,所以容值能做到几十微法。但是这种材质受温度影响和直流偏压(直流电压会致使材质极化,使电容量减小)影响很严重。
陶瓷电容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易碎。所以需要避免磕碰,尽量远离电路板易发生形变的地方。
钽电容:小体积,较大容量,耐压低,有极性,ESR适中,宽工作温度,价格适中。
钽电容无论是原理和结构都像一个电池。钽电容拥有体积小、容量大、速度快、ESR低等优势,价格也比较高。决定钽电容容量和耐压的是原材料钽粉颗粒的大小。颗粒越细可以得到越大的电容,而如果想得到较大的耐压就需要较厚的Ta2O5,这就要求使用颗粒大些的钽粉。所以体积相同要想获得耐压高而又容量大的钽电容难度很大。
钽电容需引起注意的另一个地方是:钽电容比较容易击穿而呈短路特性,抗浪涌能力差。很可能由于一个大的瞬间电流导致电容烧毁而形成短路。这在使用超大容量钽电容时需考虑(比如1000uF钽电容)。
总结上面三种常用电容的对比:

电感

尤其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电感的设计带来许多的挑战。不仅要选择电感值,还要考虑电感可承受的电流,绕线电阻,机械尺寸等等。

电感选型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参数:电感量L,自谐频率F0,直流电阻DCR,交流电阻RAC,饱和电流Isat,温升电流Irms。
电感量L:L越大,储能能力越强,纹波越小,所需的滤波电容也就小。但是L越大,通常要求电感尺寸也会变大,DCR增加,导致DC-DC效率降低,相应的电感成本也会增加;
自谐频率F0:由于电感中存在寄生电容,使得电感存在一个自谐振频率。超过此F0,电感表现为电容效应;低于此F0,电感才表现为电感效应(阻抗随频率增大而增加);
直流电阻DCR:指产品电极之间所用漆包线的总的直流电阻,根据W=I*I*R,DCR可造成能量损耗, 降低DC-DC效率,也是导致电感发热的主要原因;
交流电阻RAC:指电感量在指定频率下的电阻值,主要由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交流下的集肤效应)、磁芯损耗以及介电损耗等组成,RAC越大,Q值越小;
饱和电流Isat:通常指电感量下降30%时对应的DC电流值;
温升电流Irms:通常指是电感表面温度上升40℃时的等效电流值;
总结:微小之处,往往是最容易不忽略的,在硬件设计电路中,千万别小瞧一颗小小的电阻。只有知道这些基础器件的原理,才能在电路设计时在恰当的地方用上恰当的物料。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