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频率计

楼主:
为什么输出不是方波呀,是电路不对,还是参数不行呀,麻烦请看一下

U{]`DJ~K{(NJQZRM2@~D`_J.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A: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呀

C1   R7高通频率点太高 了,方波低频成分都没了。把C1改大点,R7改小点。

网友:
电路设计得不好。输入是单端信号源,运放却用正负供电,这虽然可改善非轨到轨运放的地电平输出,但负压没必要那么高,或者换用轨到轨运放。同时应提高一点正电源电压(需根据电路增益和运放的输出上限计算),C1去掉,改成直接耦合。

网友:
其实,对于方波调制,最好直接用数字逻辑门电路,设计上会简单很多,成本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