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转平衡,实际与仿真差太远,为何?

楼主:
我用LM7171做一个单端转平衡的电路,如下:

可实际做出来的结果如下:

有几点百思不得其解:

1、正负电压开始都能到1.75V左右,为何都会向下掉?如何改?(已试过与C1无关)

2、仿真中输出与输入反向,实际却是同向,很是奇怪?(已检测示波器两通道都没设置倒相,且将两表笔接同一信号显示相同)

其中LM7171频率约200MHz,工作于4MHz应该没问题呀(附资料

请各路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按照黄色波形,脉冲顶部向下倾斜,通常这表示放大电路低频响应比较低。

至于输入输出变成了同相,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黄色波形,脉冲顶部向下倾斜,通常这表示放大电路低频响应比较低。 至于输入输出变成了同相,我不知 ...

我断开输入,用直流试验,输入0V时输出为3V,输入3.3V时输出为0V。反相关系又是正确的。一接方波就同相了,真是怪事。

另外实测放大器正端电压1.86V。

网友B:
换了一片AD8021,波形正常了。只是先前的LM7171是啥原因?

网友C:
将地接好,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将地接好,就搞定了。

请问您指的是哪里的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片AD8021,波形正常了。只是先前的LM7171是啥原因?

你再换回去试试,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楼主图应该是运放未工作,输入信号通过线路耦合过去的,需仔细检查器件和电路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换回去试试,也是可以的

已经换了,而且换了另外一片新的LM7171,现象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应该是运放未工作,输入信号通过线路耦合过去的,需仔细检查器件和电路连接。

从调试过程看着不像运放没工作:刚通电时输出偏移很多的,全在0V以下。调节电位器升高运放正端的电压,整个波形上移,调至正负大致相等,才形成图中模样。由此来看运放也在工作,只是行为很怪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调试过程看着不像运放没工作:刚通电时输出偏移很多的,全在0V以下。调节电位器升高运放正端的电压,整 ...

建议你先仔细看看7171的器件手册,注意参数和管脚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先仔细看看7171的器件手册,注意参数和管脚定义。

谢谢你的提醒。管脚方面,LM7171与AD8021是相同(8021的1、5、8脚不用,LM7171本身就是NC,其它相同),AD8021能工作,LM7171就出怪相。参数方面我也看了,还真不知道是那个参数的问题,大概水平不够吧。当初选LM7171,就是看中其摆率特别高,达4100V/us,没想到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管脚方面,LM7171与AD8021是相同(8021的1、5、8脚不用,LM7171本身就是NC,其它相同),AD ...

高速运放的应用非常讲究,只能仔细看器件手册,应该有说明很多注意事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指的是哪里的接地?

示波器量输入,输出信号,要接到地上,不是真的接到同向和反向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量输入,输出信号,要接到地上,不是真的接到同向和反向端吧?

没明白你的意思。示波器两表笔分别有一个侧向引出的鳄鱼夹,都夹在地。表笔前端的钩子,分别钩在信号点和运放输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示波器两表笔分别有一个侧向引出的鳄鱼夹,都夹在地。表笔前端的钩子,分别钩在信号点和 ...

指图中B和C

网友:
这个要物理断开

网友:
真实的示波器是两通道的

网友E:
看你描述的现象

你实际使用的应该是+/-5v的LM7171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描述的现象 你实际使用的应该是+/-5v的LM7171

抱歉这两天没看帖。

实际使用的电源电压是+/-12V,与仿真电路一样,没带负载。

运放具体型号是LM7171AIM,好像没有电压等级区别。

至于运放是不是Y货,我也说不清,是在天猫上看似正规的店买的5片。为排除此项嫌疑,又到另一家貌似更正规的店买的1片,下周再试。如果还有问题,准备直接到TI的官网上去买样片,不过手续好像很复杂。

网友:
今天新购的LM7171到了,换上之后工作正常。看来真是chunyang所说:运放未工作,信号耦合过去的

JS害死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