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测评】+ DHT22温湿度检测

楼主:
DHT22是一种常见的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它采用单总线方式进行工作,故较为节省GPIO口资源。将它与OLED屏组合在一起即可形成一个小巧而便捷的温湿度检测装置,其起始界面和工作界面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起始界面

图2 工作界面

DHT22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Dat---PB11

VCC---5V

GND--- GND

实现DHT22输出高低电平及读取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DHT22_D0_H        GPIOB->BSRE= GPIO_Pins_11

#define DHT22_D0_L        GPIOB->BRE= GPIO_Pins_11

#define DHT22_D0_R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s_11)

DHT22的初始化函数为:

  • uint8_t DHT22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HT22_Rst();
  •     return DHT22_Check();
  • }

DHT22读取模式的设置函数为:

  • void DHT22_IO_IN(void)
  • {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P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DHT22位读取函数为:

  • uint8_t DHT22_Read_Bit(void)
  • {
  •     uint8_t retry=0;
  •     while(DHT22_D0_R&&retry<100)
  •     {
  •         retry++;
  •         Delay_us(2);
  •     }
  •     retry=0;
  •     while(!DHT22_D0_R&&retry<100)
  •     {
  •         retry++;
  •         Delay_us(2);
  •     }
  •     Delay_us(40);
  •     if(DHT22_D0_R)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DHT22字节读取函数为:

  • uint8_t DHT22_Read_Byte(void)
  • {
  •     uint8_t i,dat;
  •     dat=0;
  •     for (i=0;i<8;i++)
  •     {
  •         dat<<=1;
  •         dat|=DHT22_Read_Bit();
  •     }
  •     return dat;
  •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 int main(void)
  • {
  •     uint8_t  senflag;
  •     AT32_Board_Init();
  •     AT32_OLED_Init();
  •     OLED_Init();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0,"AT32F421",16);
  •     OLED_ShowString(0,2,"OLED & DHT22",16);
  •     senflag=DHT22_Init();
  •     Delay_ms(2000u);
  •     if(!senflag) OLED_ShowString(100,0,"NO",16);
  •     else   OLED_ShowString(100,0,"OK",16);
  •     OLED_ShowString(0,2,"T=  C H=  %RH",16);
  •     while(1)
  •     {
  •        if(senflag)
  •        {
  •        DHT22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        OLED_ShowNum(16,2,temperature,2,16);
  •        OLED_ShowNum(64,2,humidity,2,16);
  •        }
  •        Delay_ms(500u);
  •        AT32_LEDn_Toggle(LED2);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期待后续哈~

网友B:
谢谢分享,话说楼主后面还有测评吗,今天就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话说楼主后面还有测评吗,今天就结束了。

哈哈,计划的任务已全部完成!

网友:
AM2302这个传感器以前弄过,当时的程序能用,但是数据偶尔会有错误很是奇怪.

直到最近用定时器通道捕获方式才看出当时的问题,那个传感器在发送完一个字节后会有一个超长的低电平,手册上并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