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bview的电动机式压缩机的转速测定方案

楼主:
求助:坛友有从事Labview相关开发方面的非标方案设计吗?

现状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电动机-压缩机中的电动机处于压缩机壳体内部,它是一个封闭且人眼不可看见的空间。目前供应商提供的转速数据,但我们无法判断其准确性及偏差范围;需要解决的是通过Labview搭建一个系统方案,并实现如何通过振动传感器采集到并过滤掉杂波频率,筛选出特定振动频率;再通过频率计算出压缩机电机的转速。

当前有闲置Labview系统一套,还有几个温度,电压,电流方面的采集模块。

网友A:
可以加装一个振动传感器,利用频谱分析得到旋转的同步信号,然后就可以做分析了

UU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装一个振动传感器,利用频谱分析得到旋转的同步信号,然后就可以做分析了

非常感谢坛友抽时间来解答问题,我们思考的方案大致差不多,因为我们不是从事软硬件开发设计的,硬件的配置选型及程序的设计等都不清楚,但就是具体实现过程和细节没有头绪。虽想着其只是单一功能,但需要处理的程序还是蛮多的,应该实现起来也不是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坛友抽时间来解答问题,我们思考的方案大致差不多,因为我们不是从事软硬件开发设计的,硬件的配 ...

也许是会者不难吧,你先解决硬件和通道,软件总是小事,

有很多分析不需要复杂编程,或直接抄例程就可以。

网友A:
没人做的话还我们可以,常年做这种项目,包括方案、设计、编程、组装、测试等工程全部。

Q3940776或留言。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做的话还我们可以,常年做这种项目,包括方案、设计、编程、组装、测试等工程全部。 Q3940776或留言 ...

好的,谢谢!确认好最终需求给你回复。地址是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