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高压线性方案控制两组灯的方案

楼主:
大家好!

  现有个案子,要求是高压线性方案,北美,AC120V的灯具。有两组灯,分主灯和夜灯,利用墙壁开关来控制,打开主灯亮,关闭再打开夜灯亮,如此循环,不能同时两组灯都亮。用了某京的方案来做,试出来的效果不理想。请各位支个招!谢谢!

网友A:
效果不理想?

有什么数值表示它不理想

“打开主灯亮,关闭再打开夜灯亮,如此循环”常用的 分段开关实现的。

是分段开关不合适,还是灯具的电源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理想? 有什么数值表示它不理想 “打开主灯亮,关闭再打开夜灯亮,如此循环”常用的 ...

不能很顺利的切换,或者打开一组灯,另一组会微量等等。功能类似附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