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阻挡,或者吸收磁铁的磁场,除了磁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材料可以阻挡,或者吸收磁铁的磁场,除了磁铁』

高导磁率软磁材料。一层衰减不够的话,使用多层。

网友:
任何铁磁材料都可以!

包括铁、镍以及氧化物、合金等

网友B:
铁磁材料能够影响磁场,超导体能完全阻挡磁场

网友:
淘宝搜“吸ci'cai'lia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可以阻挡,或者吸收磁铁的磁场,除了磁铁』 高导磁率软磁材料。一层衰减不够的话,使用多层。 ...

比如,坡莫合金,硅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磁材料能够影响磁场,超导体能完全阻挡磁场

超导体,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磁材料能够影响磁场,超导体能完全阻挡磁场

超导体,真的吗

网友D:
超导体可以阻挡磁场

“什么材料可以阻挡,或者吸收磁铁的磁场,除了磁铁。”

楼主要找的2种材料

另外一种可以吸收磁场的材料,除了磁铁,那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比如,坡莫合金,硅钢,么?

坡莫合金太贵,硅钢难以加工。常用的是低碳钢,要求较高的用电工软铁(电工软铁当然比较贵)。

网友:
超导体绝对反磁性。但是目前超导材料都必须在很低的温度下工作,那么低的温度,你的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铁磁材料怕不是不行,直接给磁化了。除非想办法把磁场抵消吧

网友:
任何材料都可以,只是效果不同。磁屏蔽是用高磁导率的材料做的,在磁场中,磁力线主要从高导磁的材料中通过,从而在屏蔽包围的一定区域内大幅降低了磁场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导体可以阻挡磁场 “什么材料可以阻挡,或者吸收磁铁的磁场,除了磁铁。” 楼主要找的2 ...

可能,有点瑕疵。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坡莫合金太贵,硅钢难以加工。常用的是低碳钢,要求较高的用电工软铁(电工软铁当然比较贵)。

贵不重要,只要可以达到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吸波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