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RA2A1的SDADC几个问题

楼主:
大神好!我想问下该芯片的24-bit SDADC的一些问题,我用的是e2 studio。

1,请问RA2A1的SDADC例程里面的采样和转换一个通道所需时间可以怎么得到啊?我翻了几遍应用手册都没有看到。只有16bit的普通ADC有写它的转换时间,SDADC没有写,也没有公式之类的。

还有这个e2 studio可以像keil一样,直接得出程序运行时间,从而间接知道采样时间吗?

网友:
上面的图片是我DEBUG的时候停在两中断之间,但是下面红框得出来的时间不对啊

2,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软件可以在config直接配置SDADC采样,打勾选择这样的,但还有一些应用手册上的寄存器选项不能配置,是要进入函数自己写API配置吗?

3,我例程上看到直接配置的时候配的2.4v参考电压,但是例程主函数直接在转换公式上把参考电压写死了,这个到底要参照哪个电压走啊?

网友:
应用手册上的寄存器选项为什么不能配置,这是个问题,找一下原因

网友:
你好,RA2A1的例程可以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