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测评】+ BH1750温湿度检测

楼主:
BH1750是一种数字式光强度传感器,它采用I2C接口方式工作,故较为节省GPIO口资源。将它与OLED屏组合在一起即可形成一个小巧而便捷的光强度检测装置,其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光强检测效果

BH1750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SCL---PB10

SDA---PB11

定义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引脚为:

#define SCL_Set()         GPIOB->BSRE =GPIO_Pins_10

#define SCL_Clr()          GPIOB->BRE =GPIO_Pins_10

#define SDA_Set()         GPIOB->BSRE =GPIO_Pins_11

#define SDA_Clr()         GPIOB->BRE =GPIO_Pins_11

定义SDA引脚位读取的定义语句为:

#define IIC_SDA_I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s_11)

配置SDA引脚为输入功能的函数为:

void IIC_INPUT_MODE_SET()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SDA引脚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IIC_OUTPUT_MODE_SET()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BH1750的启动函数为:

void BH1750_Start()
{
      IIC_OUTPUT_MODE_SET();
      SDA_Set();
      SCL_Set();
      Delay_us(5);
      SDA_Clr();
      Delay_us(5);
      SCL_Clr();
}

BH1750的停止函数为:

void BH1750_Stop()
{
    IIC_OUTPUT_MODE_SET();
    SDA_Clr();
    SCL_Set();
    Delay_us(5);
    SDA_Set();
    Delay_us(5);
}

BH1750的发送应答函数为:

void BH1750_SendACK(char ack)
{
    IIC_OUTPUT_MODE_SET();
    SCL_Clr();
    if(ack) SDA_Set();
    else SDA_Clr();
    Delay_us(2);
    SCL_Set();
    Delay_us(5);
    SCL_Clr();
}

BH1750的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BH1750_SendByte(char data)
{
   char i;
   IIC_OUTPUT_MODE_SET();
   SCL_Clr();
   Delay_us(2);
   for (i=0;i<8;i++)
   {
      if(data&0x80) SDA_Set();
      else SDA_Clr();
      data <<= 1;
      SCL_Set();
      Delay_us(2);
      SCL_Clr();
      Delay_us(2);
   }
}

BH1750的多字节读取的函数为: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BH1750_RecvACK();
    BUF[0]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0);
    BUF[1] = BH1750_RecvByte();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Delay_ms(5);
}

读取光强的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char i=0;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ms(180);
    Multiple_Read_BH1750();
    for(i=0;i<3;i++)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dis_data/1.2;
    sd=(int)temp;
    if(sd<54612) OLED_ShowNum(0,2,sd,5,16);
}

实现光强采集与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AT32_Board_Init();
    AT32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T32F421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 BH1750",16);
    BH1750_Init();
    Delay_ms(1000u);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Sunlight=",16);
    OLED_ShowString(48,2,"lx",16);
    while(1)
    {
       Get_Sunlight_Value();
       Delay_ms(500 );
    }
}

来自 9楼

网友A:
是的BH1750确实很方便,用I2C接口方式工作,很节省GPIO宝贵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BH1750确实很方便,用I2C接口方式工作,很节省GPIO宝贵资源

网友B:
楼主有很多周边模组啊,这样测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很多周边模组啊,这样测评很方便。

一边测评,一边购置!

网友C:
这个模块比光敏电阻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比光敏电阻精度高。

一个是精度高,另一个是免去了数值的标定,所以选它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