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K-NINA-B400 评估套件】+新建工程

楼主:
新建工程,照例从点灯开始吧

一、准备阶段:

先看下硬件:

评估板出厂电源配置如下,跳线是用此电源配置安装的。所有主板外围设备都通电,NINA模块由主板直接供电,所有设备都在3.3v电压下运行。

板子跳线没问题。

按钮和LED

DS9为三色LED,就点它!

看原理图:

对照模块引脚:

RGB LED通过跳线J19连接到NINA红色(GPIO_1)、绿色(GPIO_7)和蓝色(GPIO_8)引脚。

查看模块的引脚:

找到模块与芯片对应的引脚序号:

对于RGB的引脚,模块与芯片nRF52833对应关系为:GPIO_1→P0.13,GPIO_7→P1.01,GPIO_8→P1.00.

本工程就通过操作GPIO_1,即芯片的P0.13,实现红色LED闪烁:

操作前,用JLINK的程序看下:NINA-B4模块的open CPU提供了一个唯一的、已编程的公共蓝牙设备(MAC)地址。在地址:0x10001080

二、新建工程

对照官方的板卡正式开始新建工程

压缩包有如下文件夹:

文件夹分别为:

组件库

工程配置模板

文档

例程

第三方库

第三方工具集

旧外设驱动程序模块

新外设驱动程序模块

其中:例程中pca10100代表其对应官方的nRF52833开发板的例程:

例程中,MDK5对应arm5_no_packs文件夹里的工程

1.建立文件夹目录:project,doc,app,project里再新建config和mdk5.

2.在解压的SDK17.0.2中,复制如下图所示的4个文件夹

3.在keil MDK中新建点灯工程:led_blinky,选择nRF52833_xxAA

4.改下文件夹名:

5.SDK17.0.2对应的CMSIS是5.6.0,器件包版本是8.35.0,因此,打开软件包管理,设置如下:

6.添加库文件:

下图可以看到:EVK-NINA-B400 评估套件的LED_1与nRF52833官方板定义为同一个引脚,所以对LED_1操作也可以直接用官方例程。

例程中考一个sdk_config.h

7.参照模块的文件,设置FLASH和RAM

8.选择生成HEX文件

最后编译,下载,点亮红色LED~~~

新建工程基本完成,后续详细研究下蓝牙功能~~~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写的东西比较详细呀。加油

网友:
图文并茂,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