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Q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我对Q的理解是品质

网友A:
存在于谐振电路的名词,但没有具体叫法

网友B:
这种Q值,好像也不好测

教科书会有一堆公式

貌似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三好学生

网友C:
也就是说Q值越高,振荡频率带宽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Q值,好像也不好测 教科书会有一堆公式 貌似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三好学生

做射频滤波器 匹配电路 电容和电感的Q值决定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在于谐振电路的名词,但没有具体叫法

这个也有些许区别 在不同的表达地方和运用场景   比如说 史密斯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Q值越高,振荡频率带宽越小

是的  就是你要得到更好的矩形系数  匹配的带外抑制什么的  你看起来就会更好

你比如说村田  ATC   风华高科什么的  都有区别的  高Q值的器件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