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电容的泄放电阻的选值

楼主:
在一个电源上看到了两个X电容,一个是两个1M电阻串联在一起,另一个是选择了VR,我想问一下区别在哪

网友A:
压敏电阻并不是用来泄放X电容的。事实上,X电容一般并不需要泄放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并不是用来泄放X电容的。事实上,X电容一般并不需要泄放电阻。

那VR2以及那两个串联的1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压敏电阻是用来保护后级电路的,泄放电阻并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