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cad学习问题

楼主:
在按照教程学习mathcad时,遇到图片中问题,已经改过几次名字,依旧不对。

谢谢好心人指导

网友:
我试了一下,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A:
mathcad有时会出一些怪怪的问题,有可能与前面的输入有关。建议重新开一个页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hcad有时会出一些怪怪的问题,有可能与前面的输入有关。建议重新开一个页面试试。

和版本有关系吗,这个是个人学习用,所以是盗版的,正版的我 打心底支持,口袋不允许。

另外网上有说和输入法有关,也试验过,没作用。

字体我 不知道怎么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

你说的 再开一页是指重新建立一个工作表,还是什么?

我新手,有些问题过于简单别介意。

网友B:
改过几次名字,依旧不对

那地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几次名字,依旧不对 那地方不对呢

一直以为是名字叫的 不好,和专用名称冲突。改名后还是变量 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