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面加个共轭电感和电容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1.

网友A:
电源的这个地方叫共模扼流圈,两个线圈绕在同一铁芯上,匝数和相位都相同绕制反向。

电路中的正常电流流经共模电感时,电流在同相位绕制的电感线圈中产生反向的磁场而相互抵消,

可以衰减共模电流,达到滤波的效果

网友A:
如果做电源需要认证,需要增加这些会通过的几率高些

低频干扰是共模扼流圈起到滤波作用,主要滤除低频共模干扰
高频时,是共模滤波电容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这个地方叫共模扼流圈,两个线圈绕在同一铁芯上,匝数和相位都相同绕制反向。 电路中的正常电流流 ...

那直接用电容和这个相比优缺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电源需要认证,需要增加这些会通过的几率高些 低频干扰是共模扼流圈起到滤波作用,主要滤除低频共 ...

我学习的这个参考电路,前面已经加了两个共模电感以及X Y电容了。所以没有放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直接用电容和这个相比优缺点在哪

直接用哪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哪个电容

一般整流桥后不是需要电容滤波吗,我看的这个参考电路用的是电感,那用这两个的区别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整流桥后不是需要电容滤波吗,我看的这个参考电路用的是电感,那用这两个的区别在哪

既然是滤波电容,难道不是滤波作用

整流桥后面必须要加电容的,整流桥出来的电压波形不是直线

只有经过电容的作用,才能变得平滑,趋近于直线,或是锯齿波

用电感前面已经说过,要求高需要抗干扰的,有安规要求的是需要

加个这样的电感,防止电路在接电源瞬间产生很大的电流,以免烧毁其他器件

也有可以不用的,比如没有安规要求,体积又要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滤波电容,难道不是滤波作用 整流桥后面必须要加电容的,整流桥出来的电压波形不是直线 只有 ...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
2楼图可不是什么共轭电感而是常规电感的接法,只不过把共轭电感当成普通电感用而已。在此,电感的用途是滤波,与后面的电容构成LC滤波电路。

网友:
共模电感不是分别接电源和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