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机静电ESD防护的问题?

楼主:
     请教在如下图的整机电路系统中,应该如何做ESD防护设计?

    1. 设备情况:整机设备是金属外壳(比较容易积累静电),但整个系统回路中并没有静电回流路径,开关电源也是隔离的,且220V输入端也没有接大地进去。

    2. 以往经验:之前做过带电池的产品,对ESD设计思路是尽可能的将外部静电直接通过电池负极吸收掉,而不要让其经过电路其它部件再回流入电池负极,这样可以实现很好的静电防护。

    3. 像下图这样的系统,使用开关电源适配器供电的产品,ESD设计思路应该是怎样的,是应该将电路板与金属外壳之间做充分的绝缘,以实现静电隔离保护好呢,还是应该将金属外壳跟电路板之间做充分的接地(GND)处理比较好?(说明一下,金属外壳不具备接到大地的条件)

    4. 如果采用绝缘隔离的办法,理论上来说,只要静电打不到电路板上,那么电路板就是安全的,但静电在外壳上堆积之后,相对于大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电势场,而电路板正好位于中间,这个电场是否会对电路板产生耦合干扰,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将外壳接到电路板的GND上,相当于直接将静电导入到电路板的GND上,但此GND非大地,不能将静电泄放掉,最终堆积到板子上,这样当静电堆积到一定程度后,在电路板内部电路之间是否会存在放电现象导致电路损伤呢?欢迎大家批评指点!

网友A:
先问一下:该图中的金属壳是怎样的安装方式?不具备接到大地的条件的意思是不与大地连接?

网友B:
金属外壳无法直接接地应该在电源上解决,用带接大地的3线电源(指输入端为火线、零线和地线),通过电网的接大地回路实现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问一下:该图中的金属壳是怎样的安装方式?不具备接到大地的条件的意思是不与大地连接?

是的,设备外壳不与大地连接,设备比较小,外壳也不好接地线,而且设备经常搬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属外壳无法直接接地应该在电源上解决,用带接大地的3线电源(指输入端为火线、零线和地线),通过电网的 ...

这样子的话相当于从电源端实现了设备外壳接地了,将设备外壳接到适配器的地线输出端(如下图所示),需要改电源方案。

对于电路板这端,应该是要跟外壳做绝缘处理这样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的话相当于从电源端实现了设备外壳接地了,将设备外壳接到适配器的地线输出端(如下图所示),需要 ...

进行改电源,那电路板这端,应该是要跟金属外壳做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的话相当于从电源端实现了设备外壳接地了,将设备外壳接到适配器的地线输出端(如下图所示),需要 ...

怎么接会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情况下系统地应该接金属外壳,电源到系统也只是两根线,大地在电源处接电源地。很多开关电源都是这样的,输出是两根线。

有些系统比较特殊,不准许接大地,此时才需要与外壳绝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接会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情况下系统地应该接金属外壳,电源到系统也只是两根线,大地在电源处接电源地 ...

感觉分两种情况了, 如果电源是三线输入、三线输出的话,那直接将金属外壳接大地那根线即可(如上图),此时电路板做隔离,这样静电不会有机会跑到板子上去,电路板是安全的,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如您所说,目前很多开关电源输出都是两线的,那么采用三线输入(L/N/大地),输出端却还是两线(V+、GND)的话,那输入的这根地线有什么作用呢,除非在电源内部是将输出GND跟地线进行了连接吗?否则输入地线好像没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金属外壳处于悬空状态,确实应该接到GND比较好,静电通过GND--->大地这个回路泄放。

网友A:
那直接将金属外壳接大地,这是预防静电的必要措施,而还不是万事大吉的

还有内部电路板是个什么情况,这个电路板还是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有没有EMI电路保护,要注意的是电路毕竟要通过接口和外面连接的,这些接口电路是否有使用ESD防护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直接将金属外壳接大地,这是预防静电的必要措施,而还不是万事大吉的 还有内部电路板是个什么情况,这 ...

板端IO口电路的ESD防护这个都是有做的。

网友:
如果外壳不接地或是静电导出,长期的静电积累,被人触摸上有点酸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分两种情况了, 如果电源是三线输入、三线输出的话,那直接将金属外壳接大地那根线即可(如上图 ...

并不存在什么三线输入、三线输出,单组电源都是两线输出的,分为有独立接大地端(一般工业电源模块常见)、与地线直接连通的接大地回路(最常见,包括PC电源等)、无接大地端(比如手机等数码产品的电源适配器)三种情况。你可以用前两种电源,但第一个也无需单独拉大地连线,直接就近接地形成跟第二种同样的接法即可。

网友:
至于外壳接大地的意义,想想在不接大地时的电荷分布情况。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重点考虑——同性相斥、分布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存在什么三线输入、三线输出,单组电源都是两线输出的,分为有独立接大地端(一般工业电源模块常见) ...

实际测试了好几个电源适配器,其输入端的地线并未接到输出端的V+或V-,而且地线到V+/V-的阻抗无穷大,说明与输出端完全隔离,想请教下其输入的地线有什么具体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测试了好几个电源适配器,其输入端的地线并未接到输出端的V+或V-,而且地线到V+/V-的阻抗无穷大,说 ...

电源适配器多为给便携数码设备供电的,这类设备无接大地要求,根本就没有接大地回路。而叫“电源”的,比如常见的工业电源、通信电源、PC电源等,要求必须使用三线电源线的才有接大地回路。而有些电源的接大地回路是独立的(前帖提过的部分工业电源),可以选择接在电源的正端、负端或另外单独连接。先弄清你用的到底是什么电源,如果还在进行电源选型,直接买三线输入电源地接大地的即可,就像PC电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