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XL-CC2650】压力垫片压力测试

楼主:
首先,介绍下压力垫片用的传感器--薄膜压力传感器。薄膜压力传感器是一种电阻式传感器,输出电阻随施加在传感器表面压力的增大而减小,通过特定的压力-电阻关系,可测量出压力大小。

薄膜压力传感器特点:超薄,厚度小于0.25mm;耐弯折,可自由弯曲;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寿命长,通过100 万次以上按压测试;检测电路简单,易于集成应用。

力敏特性如下:

其参考运用电路如下:

在开发板上增加两个薄膜压力传感器,用于测试左右两侧的压力值,连接原理图如下:

实物照片:

与开发板连接后的照片:

接下来进行软件部分。导入一个simple_peripheral工程。把下图工程中的标出的源文件复制到新的工程空间下。

把源文件名称修改为自己的名称后,把工程中的源文件替换为修改名称后的源文件,并修改相对应的头文件。

在main.c文件的main函数中增加ADC的初始化

在my_devinfoservice.c文件中修改设备信息

在my_simple_peripheral文件中,修改特征4的定时时间,有5秒改为300毫秒。

修改广播名称

修改设备名称

修改特征4的值

更改特征4的回调,分别对2个通道进行ADC采样,并更新为特征4的值

在my_simple_gatt_profile.c文件中修改特征4的值,有原来的一个字节改为4个字节

修改特征4的属性

修改特征4的参数设置

修改特征4的参数获取

修改特征4的的读属性

工程编译后烧录到开发板中。然后打开Flash Programmer 2,修改蓝牙的MAC地址。

接下来在手机打开nRF Connect进行扫描

连接后读取设备的信息

在传感器没有收到压力时,特征4通知的ADC采样值

对两个传感器施加压力后,特征4通知的ADC采样值

两个压力传感器的ADC采样值分别为0x03E8和0x02FE,对应的电压值分别为1.05V和0.804V,计算2个压力传感器的电阻值分别为4.667KΩ和3.223KΩ。根据传感器的力敏曲线,这2个电阻下对应的压力值分别为100g和235g。

网友:
使用上,精度上,楼主有没有一些评价呀?

网友:
这种传感器精度上容易飘移,实际用时,要有校准,并且随时校准

一般柔韧性好、可自由弯曲、厚度小、灵敏度高上没有问题

网友:
评测的很详细啊,就是代码过多,看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点赞,可以应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