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发生器升压变压器的如何设计

楼主:
例如通过半桥方式,将直流电压为40V的电压,经过升压变压器和8倍压的倍压整流电路、产生40KV/50W的。

那么这个升压变压器改如何设计呢?

主要是请大家概述一下设计的方法和原则,从哪方面入手?现在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A:
这么大功率,建议找专业设计,无法自己做

我做过很多,但都是5W以下的,这么大功率的脉冲变压器讲究太多了:

铁芯材料、尺寸、间隙

骨架材料分段方法、线径以及因出线方式,都关系到成败。

参考过去的行变原理和设计 先垫个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建议找专业设计,无法自己做 我做过很多,但都是5W以下的,这么大功率的脉冲变压器讲究太多 ...

那小于5W的变压器怎么设计呢?你的一般设计步骤和计算方法是什么?指导一下 麻烦了

网友:
8倍压后40kV,那么变压器输出至少5kV。

这么高电压,绝缘材料占窗口面积比例必定比低压变压器要大得多,铜线占窗口面积比例必定比低压变压器要小得多。

这么高电压,绕组两端留空也必定要相当宽。于是窗口利用率更小。

网友:
这么高电压,难免产生电晕。最好是绕组分段。

二楼建议 “参考过去的行变原理和设计”,所言极是。不过,行输出变压器肯定做不到50W这么大功率,楼主需要另选磁芯,很可能需要自己制作绕线框架。

网友B:
找专业厂家定制吧,没有充分的相关经验,上来就玩高压大功率,这事不是一般的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专业厂家定制吧,没有充分的相关经验,上来就玩高压大功率,这事不是一般的悬……

嗯 对的

还是先玩点小功率的练练手,也安全一点

那这种变压器怎么设计呢?比如说确定了输入的电压和输出的电压就可以计算出变压器的匝数比。那原边该绕多少圈?副边该绕多少圈?分别用多大的线径等等、这些问题困扰我

这种变压器的设计方法是不是和相同结构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方法相同呢?

网友:
这种网上有视频 人体靠近会被电到  制作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对的 还是先玩点小功率的练练手,也安全一点 那这种变压器怎么设计呢?比如说确定了输入的电压 ...

『那原边该绕多少圈?副边该绕多少圈?分别用多大的线径等等、这些问题困扰我』

原边匝数根据原边两端电压、开关频率、铁芯允许使用的磁通密度和铁芯截面积决定。副边匝数根据原边匝数和变压器匝数比决定。线径根据电流有效值和变压器散热条件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对的 还是先玩点小功率的练练手,也安全一点 那这种变压器怎么设计呢?比如说确定了输入的电压 ...

『这种变压器的设计方法是不是和相同结构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方法相同呢?』

相同。但需要考虑绝缘和电晕,这一点在4楼和5楼已经提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 对的 还是先玩点小功率的练练手,也安全一点 那这种变压器怎么设计呢?比如说确定了输入的电压 ...

这类变压器的原理与常规变压器相同,基本设计也类似,只是在具体的结构、材料、工艺上有重大差别。高压大功率下要考虑很多相应的细节问题,这个没有充分经验万万碰不得。你就是去找厂家定做,也得找专门从事高压变压器制造的专业厂家,一般的变压器厂家都玩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变压器的原理与常规变压器相同,基本设计也类似,只是在具体的结构、材料、工艺上有重大差别。高压大 ...

好的 另外 我用半桥方式,改变占空比的话 是可以调节输出的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另外 我用半桥方式,改变占空比的话 是可以调节输出的电压的吧

改变的是平均电压,需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