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47 ready 寄存器的值一直不变,为啥

楼主:
其他寄存器能读,就是电容值一直是0

ready寄存器的值一直是7

网友:
AD7747其他芯片不同,发送停止位,寄存器会指针会移到0,再次执行读取时实际上是从零开始读取,后来将中间的停止位去掉后解决。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不过我读出来都是FF, 查不出原因来

网友:
这些多数都是接口软件哪里没搞对引起的。

虽然憋得很惨。但仔细点还是可以查出问题的。

网友:
如果你正确读其他寄存器,i2c接口函数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