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响应

楼主:
瞬态响应是当负载吸收电流发生跳变的瞬间,就会造成电源输出端的电压瞬间偏离设定值。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波形(图1), 大约 120 mV 的电压跌落,持续时间约为 30 uS。这是一个高性能的程控电源的输出,当负载电流猛然增大时,输出电压瞬间的变化情况。

图1:负载电流从1 mA 跳变到 500 mA 时,输出电压的变化

这是任何电源都存在的问题。当负载吸收电流发生跳变的瞬间,就会造成电源输出端的电压瞬间偏离设定值。 这个示波器屏幕的截图(图1),就是一个电源的负载电流,从1mA 瞬间变化到 500 mA 时, 输出电压经历了约 30 uS 瞬间变化。

电源的这个特性,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负载瞬态恢复时间,或者瞬态响应时间。它表征的是,当负载电流发生突然变化的时候,电源电压恢复到设定范围内所需要的时间。如图2所示:

图2:负载电流突然变化,造成电源电压出现瞬态响应

在表征电源的瞬态响应, 我们会考虑 3 点:

负载的幅度变化,例如,负载从全负载的 50%, 跳变到 100% 负载。对于最大 10 A 输出电流的电源,就是负载的电流从 5 A 跳变到了 10 A。
电源从开始变化开始,恢复到负载改变前设定电压的一定范围之内。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负载的改变和电源的负载效应双重影响,电源电压不可能回到负载改变前的值。这样,我们就会规范一个范围,例如恢复到负载改变前电压的 ±20 mV 之内,或 ±0.1% 之内。
瞬态响应时间就是电压恢复指定电源范围内需要的时间值。

网友A:
这难道就是网上流传的: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就是网上流传的: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主要是负载的改变和电源的负载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