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蜂鸟软核下点阵块的驱动

楼主:
在蜂鸟软核DEMO中,有一个点阵块的驱动示例,尽管所用点阵块型号不一定相同,但在了解原理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统一到一起的。

本人使用的点阵块是LG7088BH,其引脚排列如下:

LG7088BH

注:L(列)低电平点亮,H(行)高电平点亮

点阵块的行驱动函数为:

void write_line(int x)

{

    GPIO_SET(D7,0,output);

    GPIO_SET(JP1_2,0,output);

    GPIO_SET(JP1_4,0,output);

    GPIO_SET(D4,0,output);

    GPIO_SET(D8,0,output);

    GPIO_SET(JP1_1,0,output);

    GPIO_SET(D9,0,output);

    GPIO_SET(D12,0,output);

//高电平有效

    if (x==0)

    {

        GPIO_SET(D7,1,output);  //0

    }

    if (x==1)

    {

        GPIO_SET(JP1_2,1,output);//1

    }

    if (x==2)

    {

        GPIO_SET(JP1_4,1,output);//2

    }

    if (x==3)

    {

        GPIO_SET(D4,1,output);   //3

    }

    if (x==4)

    {

        GPIO_SET(D8,1,output);   //4

    }

    if (x==5)

    {

        GPIO_SET(JP1_1,1,output);//5

    }

    if (x==6)

    {

        GPIO_SET(D9,1,output);   //6

    }

    if (x==7)

    {

        GPIO_SET(D12,1,output);  //7

    }

}

由此可分析出H1~H8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H1-D7    H2-JP1-2   H3-JP1-4     H4- D4    H5-D8    H6-JP1-1   H7-D9   H8-D12

在函数调用时,每调用一次只发出一个指定行的点亮高电平。

点阵块的列驱动函数为:

void write_row(int x)

{

    GPIO_SET(JP1_3,1,output);

    GPIO_SET(D10,1,output);

    GPIO_SET(D11,1,output);

    GPIO_SET(D6,1,output);

    GPIO_SET(D13,1,output);

    GPIO_SET(D5,1,output);

    GPIO_SET(D1_TX1,1,output);

GPIO_SET(D0_RX1,1,output);

//低电平有效

    if (0x01&table[x])   {

        GPIO_SET(JP1_3,0,output);

    }

    if ((0x01<<1)&table[x])

    {

        GPIO_SET(D10,0,output);

    }

    if ((0x01<<2)&table[x])

    {

        GPIO_SET(D11,0,output);

    }

    if ((0x01<<3)&table[x])

    {

        GPIO_SET(D6,0,output);

    }

    if ((0x01<<4)&table[x])

    {

        GPIO_SET(D13,0,output);

    }

    if ((0x01<<5)&table[x])

    {

        GPIO_SET(D5,0,output);

    }

    if ((0x01<<6)&table[x])

    {

        GPIO_SET(D1_TX1,0,output);

    }

    if ((0x01<<7)&table[x])

    {

        GPIO_SET(D0_RX1,0,output);

    }

}

由此可分析出L1~L8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L1-JP1-3  L2-D10     L3-D11      L4-D6     L5-D13   L6-D5      L7-D1   L8-D0

在函数调用时,每调用一次就发出指定行的各列点亮低电平。

点阵块的字符显示函数为:

void letter_display(void)

{

      for (x=0;x<8;x++)

      {

         write_line(x);

         write_row(x+skew);

由此可以分析出该函数的功能是每调用一次就显示一屏的内容,共8*8=64 dot

此外,由于在write_row()函数中添加了变量skew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在字模间游走的偏移量故可以产生显示字符在点阵块上水平运动的效果

点阵块驱动的主函数为: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LIC_init(&g_plic,

      PLIC_CTRL_ADDR,

      PLIC_NUM_INTERRUPTS,

      PLIC_NUM_PRIORITIES);

   reset_demo();

   while (1){

   letter_display();   //字符显示

   }

   return 0;

}

由此可以分析出,该程序是通过调用显示函数letter_display()来维持显示,并产生字幕滚动效果的。

实现程序下载的方法是:

  1. 打开虚拟机,并进入DEMO_GPIO目录,再将LED点阵的相关文件复制到该目录将原有的同名文件覆盖,见图1所示。

1 目录内容

  1. LED点阵代码进行编译,其指令为

make software PROGRAM=demo_gpio BOARD=Perf-V-creative-board

编译后的结果如图2所示:

2 编译结果

  1. 上传代码,所使用的指令为

make upload PROGRAM= demo_gpio BOARD=Perf-V-creative-board

上传后的结果如图3所示:

3 完成上传

此时,点阵块的显示效果如图4所示。

值得指出的是:似乎用到PMOD接口的4个引脚全没有正常工作,从而导致第236列及第8行没有显示内容,可考虑使用A0~A3的引脚来代替解决。

4 显示效果

动画效果:

网友A:
点阵块显示如搞一个图案效果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阵块显示如搞一个图案效果明显了

有道理,此外它的速度贼快也不便查看效果,把编译软核程序的方法掌握后,再对程序加以修改测试。

网友:
蜂鸟软核,系统号,想搞个系统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