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电阻的非线性变化怎么保证测量的结果有高精度

楼主:
目前基本所有NTC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变化都是非线性的

那么在非线性变化的情况下,怎么保证NTC方案测量的温度结果既准确又精度高?

网友:
楼主问的是 “NTC方案测量的温度结果既准确又精度高?” 显然是想用NTC作为测温元件来测量环境温度。

NTC元件本身精度就不高。这个NTC元件与另一个NTC元件相比较,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特性就有差异。所以要获得高精度,只能逐个标定。

但NTC特性随时间变化,即使逐个标定,过一段时间后其测量结果也会变化。那就只能重新标定。

网友:
测试方法和测试仪器很重要

还有测试环境的温度

网友:
我猜测楼主是想用热敏电阻做补偿电路,这个你得测试电路曲线来对比阻值吧还有电阻的取值,不存在精度问题

网友:
到达你的极限温度变化取值范围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