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串行ADC的采样速率计算时钟脉冲宽度?

楼主:
使用串行ADC芯片,片选CS拉低之后,SCLK的下降沿采样和转换,SCLK的上升沿输出数据,是否意味着SCLK的脉冲宽度大于标称的采样速率的时间长度就行,例如,一颗标称500KSPS的ADC芯片,最小脉冲宽度 = 1/500K = 0.000002S , 即2uS,只要时钟脉冲宽度大于2uS,就能可靠地输出数据。

网友:
串行ADC芯片,串行的是数据(转换结果)的读出。SCLK脉冲宽度允许范围在该芯片的datasheet里面应该能够查到。SCLK脉冲宽度允许范围好像和采样速度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SCLK的下降沿到来时,ADC芯片内部开始采样并转换,转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有的芯片转换完成会有一个状态指示,但有的芯片没有,没有指示的芯片,全靠SCLK延时等待,如果内部转换没完成,SCLK来一个上升沿,那输出的一定是错误的数,所以,SCLK一定要有一个合适的脉冲宽度。这个脉冲宽度手册里是没有的,只有各个脉冲沿之间的长度,要自己算,我只是不敢肯定自己算的对不对。

网友:
采样定理说的是采样速度要大于2倍信号

网友:
你说的这个采样定理,采样速度要大于2倍信号频率,是让还原出来的信号不失真,与ADC采样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