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失去了信号连不上wifi,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时间大概是从五月中旬开始。我们搬了个新的店铺,之后我的手机开始偶尔偶尔的失去手机卡信号,也连不上wifi。一开始是以为新的店铺因为位置原因信号不好导致的,因为我和我爸的手机都出现这种现象。两架都是小米手机。发生这种情况一般跑到信号好的区域,设置下飞行模式再恢复就能正常,偶尔飞行模式也不成,要关机重启一两次,等一会。

后来我发现不止在店里,在自己家里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昨天之前,在家里碰到过两次(店里碰到七八次吧)

直到昨天,我娃调皮翻出了还没用掉的胎心仪的耦合剂玩,然后把我手机涂满了耦合剂。。。 我家手机隔一个小时就出现一次失去信号连不上wifi。关机重启已经不好使了。什么时候有信号看运气。我手机现在还处于无信号无wifi状态。

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在网络上搜了说有可能是

小米手机问题,要升级系统,但是我现在没信号也连不上wifi也升级不了系统。。

网上搜很多反馈也是说很多小米手机用户也经常碰到没信号连不上wifi的情况。但就像之前那样,一般重启是能解决的。   我怀疑我手机是不是被耦合剂给搞了。但是按理我都擦干净了,不至于杀伤力这么大吧。

求助各位大侠出出招~~

网友A:
搬了个新的店铺后,

无线路由应该是重新连接安装的吧

怀疑是无线路由的连接线问题,或外线进入的光纤

台式电脑笔记本之类的连接是否正常,可以用软件测试监控一下网速情况

先保证网速正常且不掉线

然后,再解决手机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了个新的店铺后, 无线路由应该是重新连接安装的吧 怀疑是无线路由的连接线问题,或外线进入的光纤 ...

不是。是手机卡信号没有了。wifi连不上。不是路由问题,ipad是可以用的。

网友B:
路由器是什么牌子的?

ipad是小米的吗?

感觉这里有事!

如果ipad不连接wifi小米手机是否能够正常连接?

是不是要拿功率计或频谱仪测一下环境的信号?

网友C:
分析是手机硬件坏了,而且是主板上的硬件坏了,可能是某个芯片需要重新更换或重新焊接。建议送售后维修。

如果单纯wifi连不上,考虑是wifi天线出问题。但手机卡也没信号,那就不是单纯的wifi天线有问题。

因为手机wifi和手机卡不会共用一个天线(频率不同),如果是wifi天线有问题,手机卡应该有信号的。

可以测试下手机蓝牙是不是好使的,如果好使,wifi天线就没问题,因为wifi和蓝牙通常在一个天线上。

综上判断,主板上的某个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是什么牌子的? ipad是小米的吗? 感觉这里有事! 如果ipad不连接wifi小米手机是否能够正常 ...

就是小米手机连不上。电脑,ipad都能正常连接。ipad是华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是手机硬件坏了,而且是主板上的硬件坏了,可能是某个芯片需要重新更换或重新焊接。建议送售后维修。 ...

但是他时不时又能用啊。。今天乐乐提了一点说可能是手机太热造成的。我现在正在试验这个。因为我之前信号和wifi又恢复了。这会儿又不成了。这次不成的时候手机是挺烫的。我把手机关机了,等降温看看试不试就能连上了。之前一直没注意到温度这一点。

网友D:
偶尔连得上说明非硬件问题

基本确定是软件问题

可以试试升级手机的软件版本试试

另外一个方法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尔连得上说明非硬件问题 基本确定是软件问题 可以试试升级手机的软件版本试试 另外一个方法是恢 ...

你说的软件版本是指??系统吗??我刚才升级了系统了,没用,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是手机硬件坏了,而且是主板上的硬件坏了,可能是某个芯片需要重新更换或重新焊接。建议送售后维修。 ...

蓝牙我试过了。蓝牙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设计缺陷,当年乐视第一代手机就基本上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是手机硬件坏了,而且是主板上的硬件坏了,可能是某个芯片需要重新更换或重新焊接。建议送售后维修。 ...

试过了,不是温度问题。我刚刚弄了恢复出产设置。也不行。还是同样的毛病。哎

网友:
正好换手机了

网友E:
拿到修理店说是主板坏了。130RMB。我算了下,按一个手机一千多,用三年。每年花销四五百,修理费花出去能再坚持一年的话我还是省钱了的。所以修吧。

网友:
618 618 618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手机内电路受潮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到修理店说是主板坏了。130RMB。我算了下,按一个手机一千多,用三年。每年花销四五百,修理费花出去能 ...

主板坏了可不是130能修的,甚至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
看起来,

我们搬了个新的店铺,和,手机失去了信号连不上wifi

没有因果联系啦

网友:
网上说的什么升级系统一说纯属胡闹,只有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的手机才会有此现象。我2015年买的TCL么么哒手机据说有一部分是这样,但我买的未遇到,后来该型号的手机被召回了。

小米的软件在业内是水平比较高的,完全可以说属于安卓第一集团,不会犯低级错误。真要是软件问题,应该是一开始就有,或某次升级后立刻出现,不会用过一段时间才出现,而且网上恐怕早炸锅了,小米官方也会出来道歉并很快给出解决办法。没有这些现象则说明根本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而App引发的话,同样网上也会反响热烈,应该具有普遍性。

楼主的手机故障现象符合电路板受潮或摔过导致接触不良所引发的软性故障,这类软故障能不能修好,往往得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是什么牌子的? ipad是小米的吗? 感觉这里有事! 如果ipad不连接wifi小米手机是否能够正常 ...

ipad是苹果的,只有苹果的平板电脑叫ipad,别家的只能叫pad,ipad是苹果的注册商标。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html EEWorld测评频道众多好板等你来玩,还可以来频道许愿树许愿说说你想要玩的板子,我们都在努力为大家实现! |

网友:
射频【放大器】#无线电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