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延迟

楼主:
大佬们好,我想做个声音信号延迟器,就是前端的信号过来了,让它延迟大概0.5到1s再传送到后端,尽量保证声音不失真,请问有这种电路或者芯片吗

网友A:
如果是模拟信号延时这么长时间估计需要转成数字,缓冲后再转成模拟

网友B:
『让它延迟大概0.5到1s再传送到后端』

建议先AD转换成数字信号,存到一个先入先出存储器(FIFO),然后DA,再恢复为模拟的声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模拟信号延时这么长时间估计需要转成数字,缓冲后再转成模拟

有什么比较推荐的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它延迟大概0.5到1s再传送到后端』 建议先AD转换成数字信号,存到一个先入先出存储器(FIFO),然后DA ...

有什么推荐的电路或者芯片吗

网友:
我记得在卡拉OK混响电路中是有这样的芯片的,以前接触过,现在早已忘记型号了。

网友D:
刚才查了一下淘宝,有几种这样的芯片,CD2399,ES56031等,原理都是先AD,然后通过一个FIFO的寄存器,最后DA输出,改变FIFO的时钟频率可以改变延时。

网友:
需要用个ADC把音频采进来,存到FIFO RAM里面。从FIFO RAM取出,给到DAC转换回模拟信号。基本思路就是这样。单芯片我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如果想使用纯模拟方法实现这么长时间的延迟,可以采用录音的方法。把磁带制成环形,录音头和放音头隔开一段距离,磁带从录音头走到放音头的时间就是你要延迟的时间。早年没有数字设备时,就是用这种方法实现长达数秒延迟的。不过,今天磁带录音机已经被淘汰,很难找到这种方法所需要的器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推荐的电路或者芯片吗

『有什么推荐的电路或者芯片吗』

抱歉,这个我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查了一下淘宝,有几种这样的芯片,CD2399,ES56031等,原理都是先AD,然后通过一个FIFO的寄存器,最后D ...

万分感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推荐的电路或者芯片吗』 抱歉,这个我不熟悉。

非常感谢

网友E:
短时延时可以考虑用斗链延迟器,就是三十年前卡拉OK机里用于混响的器件。但这类器件无法延时太久,印象中是百毫秒量级。楼主要求1秒,那最好量化后借助存储器缓存,软件延时后读出再DA即可。量化缓存法可以延时任意长时刻,只要大于AD、存储、读取、DA的时间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时延时可以考虑用斗链延迟器,就是三十年前卡拉OK机里用于混响的器件。但这类器件无法延时太久,印象中是 ...

十分感谢

网友:
好像最容易实现的方法是MCU

网友:
我记得以前做CD防抖也是这种解决思路,先存储,再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