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 定时器终端回调函数问题

楼主:
定时器2ms执行一次回调函数. 打印定时器值,

当用lambda函数的时候可以打印很多次(25行)

当定义了一个函数,20行,然后回调函数中调用,就只能打印1次,这是因为什么?

网友:
调用方式是错误的,只需要函数名,不要括号和参数,这样等于是将函数运行结果作为回调函数参数了。

另外print函数速度是很慢的,对性能有要求时尽量不要在中断里使用print。

网友:
2楼是这pyboard方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