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高频特性

楼主:
电阻的高频特性

电阻器在高频场合中使用时,必须考虑电阻器固有电感和固有电容的影响。此时电阻器的等效电路相当于一个直流电阻Ro与分布电感LR串联,然后再与分布电容CR并联,如图2-6所示。一般情况下,非线绕电阻器的高频分布参数较小,LR0.01-0.09μHCR0.1-5pF。线绕电阻器的高频分布参数较大,LR为几十微亨,CR为几十皮法。

电阻器在高频场合中使用时,必须考虑电阻器固有电感和固有电容的影响。此时电阻器的等效电路相当于一个直流电阻Ro与分布电感LR串联,然后再与分布电容CR并联,如图2-6所示。

一般情况下,非线绕电阻器的高频分布参数较小, LR0.01 - 0.09μH CR0.1-5pF。线绕电阻器的高频分布参数较大, LR为几十微亨, CR为几十皮法。

网友:
高频特性最糟糕的就是普通线绕电阻,分布电容也大,寄生电感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