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的性能指标,怎么去判断是否可以

楼主:
蓝牙的性能指标,怎么去判断是否可以

网友:
以满足自己的项目需求为主。

网友A:
发射功率不一定越大越好吧,要和射程范围结合考虑,并且很直观的是增加发射功率也会增加设备功耗

比还有就是,如wifi的功率,还要结合无线增益,理论上,天线增益越大,信号传播越远

还有灵敏度等

蓝牙的要结合规范,这些东西要仔细蓝牙技术手册,系统看,切忌碎片化

网友:
我觉得需要根据项目需求来,提前做好场景假设,然后给出需要的参数,再去挑选蓝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功率不一定越大越好吧,要和射程范围结合考虑,并且很直观的是增加发射功率也会增加设备功耗 比还有 ...

蓝牙综合测试仪 用MT885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