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型 NMOS加反向栅源电压是否对漏源漏电流有效

楼主:
    如题目,对于MOS管的datasheet,通常有Vgs等于0时,特定Vds、温度下的漏源电流范围,要减小这个电流 ,是降低 漏源电压有效 ,还是给栅源加负压有效?温度没法控制。

网友A:
 增强型 NMOS,栅源加负压减小漏源电流,加负压驱动都不工作了,不行吧

网友:
耗尽型FET能在Ugs>0, 和=0和<0时都正常工作

即使耗尽型用负压Ugs,供电需要负压也挺麻烦
栅源电压Ugs向负值方向变化时,漏极电流 Id 是减小的,直到Ugs到夹断电压,Id为零

减小这个漏源电流,还是要控制好温度,或选漏电流小一点的MOS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强型 NMOS,栅源加负压减小漏源电流,加负压驱动都不工作了,不行吧

这个前几天求助过峰值采样电路的一部分。单次采样后要对 采样电容放电,不想用继电器,就用增强型NMOS。MOS漏电,保持时间 不会太长,采样电容给大点,充电又要求太高,就 想着降低MOS的关状态漏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