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Pi-HM Nano,玩转鸿蒙“碰一碰”】-2-开发环境搭建(咋看要劝退,实操十分钟)

楼主:
一、前言:

  刚拿到资料的时候看到编译环境,居然又是在Linux下编译的。突然就想起多年前被松翰sn98660搭建编译环境的恐惧所支配的感觉。但是实际操作中小熊的官方非常直接,把Linux镜像直接打包了,这一下子把最麻烦的地方给跳过。实际搭建我真的就用了10分钟。

  下面简单描述一下,具体大家可以看官方的视频或文档,超级详细简单。

  官方详细教程文档:https://gitee.com/bearpi/bearpi-hm_nano/blob/master/applications/BearPi/BearPi-HM_Nano/docs/quick-start/BearPi-HM_Nano%E5%8D%81%E5%88%86%E9%92%9F%E4%B8%8A%E6%89%8B.md

  官方详细教程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v411b7SA

二、开发环境搭建准备

1、官方给了两个版本的视频教程,如下图。本次因为时间关系,就直接采用简单版本(毕竟搭建环境不是重点,重点是让开发板能跑起来)。

2、官方提供的下载链接里面其实我们只需要下载这3个就好了,其他软件和驱动都在HiBurn中会有。

3、小结一下简单版我们最后会用到所有软件:

  ①鸿蒙Ubuntu18.4镜像OVF:虚拟机安装Linux镜像文件

  ②HiBurn:程序烧录软件

  ③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

  ④MobaXterm工具:全能终端神器(我以前都是用SecureCRT)

  ⑤RaiDrive工具:将网盘映射为磁盘

  ⑥开发板USB驱动:CH340的驱动文件

  ⑦VS Code:IDE代码编辑软件

三、开发环境搭建流程

  因为官方教程确实做的很详细了,我这里只是把我安装的过程分享一下给大家:

1、先下载镜像,并解压

2、安装虚拟机

  我本身就安装了虚拟机(版本:vmware workstation V16.1.2)

  那官方推荐的是vmware player:

  ①两个软件性质的不同:

    vmware player和vmware workstation都是桌面虚拟化计算机应用,但是vmware workstation是一款收费的商业软件而vmware player则是免费的。

  ②两个操作难易的不同:

    vmware workstation内容庞大,用起来不太灵活,所以才有了vmware player,就像其名字一样,它只是一个系统“播放器”,而不能用于创建虚拟系统。

  推荐第一次用的小伙伴还是装player吧,workstation安装完镜像后经常提示系统错误,虽然使用也没有异常。

3、导入镜像,完成后登入密码为:bearpi

4、在终端中输入ifconfig,然后点击回车,ens33中记录后续要用到的IP地址(192.168.1.86)。

5、安装并使用MobaXterm进行远程连接服务器

6、然后安装并使用RaiDrive,进行磁盘映射

7、在ubuntu获取源码并编译(有两种方式)

  方式一:从华为hpm中获取

       主要就是输入下图两个指令:

hpm init -t default
hpm i @bearpi/bearpi_hm_nano

       然后获取完成后,屏幕中出现Installed

            编译指令为:
hpm dist

           编译成功提示:

       查看编译出的固件位置:

       当编译完后,在Windows中可以直接查看到最终编译的固件,具体路径在:

       Z:\home\bearpi\code\code1\out\BearPi-HM_Nano

  方式二:通过git从gitee上下载源码,用python编译

     获取方式:

git clone https://gitee.com/bearpi/bearpi-hm_nano.git

     完成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bearpi-hm_nano文件夹生成

     这种源码获取方式,编译的命令是python

python build.py BearPi-HM_Nano

     完成编译的提示和方式一差不多

     查看编译出的固件位置:

     当编译完后,在Windows中可以直接查看到最终编译的固件,具体路径在:

     Z:\home\bearpi\code2\bearpi-hm_nano\out\BearPi-HM_Nano

官方会持续的更新源码中的例程,那我们进行更新方式使用 git pull就可以了

git pull

8、小结:

  至此我们已经获取到了源码,并对源码进行编程产生可烧录.bin文件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只花了10分钟哈哈。

四、烧录程序

1、先安装CH340的驱动

2、然后把开发与电脑连接

3、使用HiBurn工具进行烧录(Baud要设置为:921600)

4、选择对应得到串口,添加烧录文件Hi3861_wifiiot_app_allinone.bin,打开Auto burn。最后点击Connect变成Disconnect,信息栏提示Connercting…

5、最后按下开发板RESET按键进行复位,自动开始下载程序

  注意:下载完成会提示下载成功,但是过一会会又会自动返回Connercting…的状态。

6、最后就是用串口助手,连接查看打印消息。

五、如何打开源代码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直接打开映射文件夹即可,就能看到整个源码里面所有的文件。

网友A:
搭建环境就用了10分钟,估计是最快的了

烧录的时候,注意设置波特率921600

另外,ubuntu获取源码并编译,第二个方法通过git从gitee上下载源码,用python编译,很酷

网友B:
到时候我也试一下,搭建环境这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建环境就用了10分钟,估计是最快的了 烧录的时候,注意设置波特率921600 另外,ubuntu获取源码并编 ...

大佬,总结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时候我也试一下,搭建环境这么块?

嗯,主要是镜像都打包好了。就是镜像有近5G,下载很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主要是镜像都打包好了。就是镜像有近5G,下载很慢。哈哈哈

就是直接用它的系统开发呗~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对初上手的人蛮友好的。

网友:
居然可以直接python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