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好书《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02运算放大器正反馈负反馈的定义?

楼主:
  读书的时候看到这段话,好像和上学时候学的不一样,大家怎么看?

  上学时候模电用的是华成英老师编写的书,PPT里面是下图这样描述的。

  从华成英老师的定义里面可以看到,正反馈负反馈的定义并非是与反馈引入点有关,而是根据反馈的功能作用来说的。

网友A:
楼主看的很细

教材的定义很宽泛,也严谨,或者说没漏洞吧

所评的这本书,有句话,取放大器输出的一部分为参考电压与输入电压进行比较。这个需要分析,等其他老师发表意见吧。

个人理解,最终的判断,还是以反馈回来的信号,如果使引入的信号增加,或理解为反馈信号使输入信号增强,则为正反馈,相反为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的很细 教材的定义很宽泛,也严谨,或者说没漏洞吧 所评的这本书,有句话,取放大器输出的一部 ...

这属于基本概念了,通常来说还是要以著作为参考的。

开始看到书这里感觉很别扭,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基本概念了,通常来说还是要以著作为参考的。 开始看到书这里感觉很别扭,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 ...

这个书主要是玩LTspice软件的,可以通过软件验证运算放大器的一些东西

不像以前,需要搭建实际电路才能验证。

网友:
第一个是单级运放的特列描述,还是限于低频。关键词是“如图”

第二个是一般性的原理描述。

而且第一个图是电路原理图,第二个图是系统框图(信号流图)。两种图有区别,很多时候不太太容易直接从电路图获得信号流图,可能要先推导方程式。

网友C:
谢谢评论,华成英老师给的框图和定义当然没有问题,反馈结果是输出量的变化减小为负反馈,否则为正反馈。而在电路的实现方式,将反馈接到“-”正是减少输出量的变化,反馈量连接到“+”正是增大输出量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评论,华成英老师给的框图和定义当然没有问题,反馈结果是输出量的变化减小为负反馈,否则为正反馈。而 ...

对于电压跟随器来说,接正接负都是可以的,都可以实现电压跟随的功能,其都是负反馈的典型应用。

如果按照接正接负来区分,就要说是负反馈正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电压跟随器来说,接正接负都是可以的,都可以实现电压跟随的功能,其都是负反馈的典型应用。 &nbs ...

如果仅仅用一个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那么必须将输出接回反相输入端,构成负反馈,并不是“接正接负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仅用一个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那么必须将输出接回反相输入端,构成负反馈,并不是“接正接负 ...

为什么呢?

我前面说的不严谨,如果对于一个双端供电的运放来说,做跟随器的话接正接反都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   我前面说的不严谨,如果对于一个双端供电的运放来说,做跟随器的话接正接反都一 ...

这与供电无关。单个运放构成的跟随器只能将运放的输出接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其原理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有,这里就不解释了。

网友:
华成英的教科书说的是放大器反馈的一般情况,当然没错。

不过《......应用仿真》一书1.5节中说的是单个运放构成的放大器,可以认为是运放应用中最常见的特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馈网络中没有严重的相位移动(例如图1-2中,反馈网络是电阻网络,不考虑寄生参数的话没有相移,即使考虑寄生参数的话相移也是极低的),且认为运放本身的相移不大,那么书中的说法也没有问题。总之,那本书的说法是有条件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mo1991 发表于 2021-6-9 22:13 为什么呢?   我前面说的不严谨,如果对于一个双端供电的运放来说 ...

您好,希望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mo1991 发表于 2021-6-9 22:13 为什么呢?   我前面说的不严谨,如果对于一个双端供电的运放来说 ...

抱歉,是我看错了,马虎给想错了。

跟随器像我那么说肯定是正反馈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评论,华成英老师给的框图和定义当然没有问题,反馈结果是输出量的变化减小为负反馈,否则为正反馈。而 ...

您好,说的没错。是我一时马虎想错了,抱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