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AD采集高频信号会怎样(最好是动过手或者掿过电路实验的请进!)

楼主:
请问:如果每个周期采样一次或者每十个周期采样一次、每百个周期采样一次……,但分别采样不同相位点上的点,最后将这些“点”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波形,是否可行或者结果会怎样?谢谢!

网友:
如果要采样不同相位上的点,被测信号的频率肯定是已知的,不然没法控制

如果每百个周期采样一次,你的低速AD的采样时间可能会达不到要求

比如你用一个1Hz的AD采集一个100Hz的信号,即使你的低速AD采样时间能达到10ms,也没法做到分别采样到一个周期的不同相位上

网友:
根据采样定律和实际应用,采样点数(频率)必须大于5-10倍的信号频率,才能最粗略的描述原信号。

例如你信号频率或变化周期在50Hz,则采样频率必须大于5Hz,如果大于10,则能更详细的描述原信号,接近或小于5则找不到原信号的变化规律了。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10-20倍是最基本的,不推荐小于5倍的采样。

补充一下你的标题:得到结果后,你会发现是无规律的杂乱信号

网友:
你试过把示波器的采样率调低后测量高速信号吗?

测试出来的波形就是你问的问题的结果

欠采样,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测试结果不是真实的

网友:
你这肯定失真啊

网友:
随机采、保存、显示,(采集时间变化值可调!(呈指数或呈对数),可渐快,也可渐慢),显示时将点连起来,因保存了可以反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