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一直报错,说这个地方有错误,我看了很多遍也找不出问题在哪

楼主:
各位大神:

       帮忙看下,编译器一直报错,说这个地方有错误,我看了很多遍也找不出问题在哪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time 3000          //宏定义定时初值时间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Du[]={   //显示数据编码--段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uchar code tablewe[]={   //显示数据编码--位码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num,numwe,numdu,i;
uint bai,shi,ge;
void init();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0(uint bai,uint shi,uint ge);   //编译器一直报错,说这个地方有错误

void delay();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num==1)
                                {
                                      num=0;
                                    display();
                                }
                        for(i=0;i<34;i++)
                                {

                                        static uint a = 432;

                                        a--;

                                       bai=a/100;

                                        shi=(a/10)%10;
                                        ge=a%10;
                                        display0(uint bai,uint shi,uint ge);
                                        delay();
                                }
                }
        }
void init()
        {
                numwe=0;
                numdu=8;
                TMOD=0x10;
                TH1=(65536-time)/256;
                TL1=(65536-time)%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time)/256;
                TL1=(65536-time)%256;
                TR1=1;
                num++;
        }
void display()
        {
                numdu--;
                if(numdu==1)
                     numdu=7;
                dula=1;

                P0=tabledu[numdu];

              dula=0;

                wela=1;
                P0=tablewe[numwe];

               wela=0;

                numwe++;

                if(numwe==6)

                        numwe=0;

        }

void display0(uint bai,uint shi,uint ge)

        {
                dula=1;
                P0=tabledu[bai];
                dula=0;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du[shi];
                dula=0;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tabledu[ge];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000000000023us          延时100ms

{

    uchar a,b;

    for(b=221;b>0;b--)

        for(a=207;a>0;a--);

}

网友:
看不到你报错的内容,没法帮你找问题。

网友:
你直接看一下这个帖子的阅读性,

放代码的时候可以用图片,也可以用高级模式的“代码片段”

网友:
没看出来

网友:
看下面一楼

网友A:
这里调用不需要再uint了,直接给参数就好,去掉三个ui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调用不需要再uint了,直接给参数就好,去掉三个u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