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箱改装

楼主:
昨天分享了蓝牙音箱拆解,今天在分享一下音箱的改装。这个蓝牙音箱别的还好,虽说没有太大亮点,但也没有大毛病。不过有两个问题比较难以忍受:

  1. 不能保存音量设置,每次开机时会有很响的提示音,非常吵。
  2. 前面的RGB灯在晚上特别亮,闪的又快,不但刺眼也让人不容易集中精神。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对音箱进行了小改装。对于问题1,可以增加一个机械式电位器,通过电位器调节音量,避免开机时过吵问题。

直接将电位器串联到扬声器肯定是不好的做法,不但效率低,也需要较大功率的电位器。比较好的方法是在功放的输入端连接电位器,通过电位器分压调整音量。借用qwqwqw2088发的芯片电路图,可以看到音频信号是通过Ci和Ri输入的,因此在电容的前面焊接电位器,再将电容连接到电位器的滑动端就可以了。

找出以前DIY时剩下的拨盘电位器,5-10K的都可以,正好找到一个5K的。

先调整电容Ci位置,保留连接电阻Ri那端,将连接输入信号IN的那端断开。然后再用3根细导线连接电位器,电位器两端一个接地,一个接输入信号IN,中间的滑动端连接电容Ci。

最麻烦的是为电位器找一个合适的固定位置,经过查找,发现TF卡座下面比较合适。将电位器引脚掰平,在PCB板TF卡座反面,量好位置,刮去阻焊,露出铜箔用于焊接电位器引脚。PCB上电位器引脚部分最好用透明胶或双面胶帖一下,防止意外情况下短路。

因为外壳较厚,所以先用电钻在外壳上打孔(用1mm钻头),在用美工刀慢慢挖出合适大小的槽。最好使用30度尖角的美工刀,比较顺手。

挖孔时,一边挖一边比较,防止挖孔过大或偏离。孔位置确定后,最后在将边角部分调整一下,让孔边缘平滑,没有毛刺。

对于问题2,增加了一个小拨码开关,就可以解决。两个RGB LED是通过一个2pin插座连接到PCB,两个LED是并联的,将开关串联到其中一根线中就可以控制是否显示。在根据开关的大小,以及固定的位置(忘记拍内部的图了,这里是用电焊胶固定的,非常牢。注意不要将胶水滴到开关内部,也不要把手指粘住),在外壳上合适位置开孔。

经过这两处修改,音箱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A:
每次打开蓝牙音箱

总有“蓝牙设备已连接”,接触了几个品牌的蓝牙音箱,好像都有这语音,声音还挺大,有时忘记关闭,时不时来个“蓝牙设备已断开”

这种语音,对于蓝牙音箱来说,是必须的么,好像设置上还不好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打开蓝牙音箱 总有“蓝牙设备已连接”,接触了几个品牌的蓝牙音箱,好像都有这语音,声音 ...

提示音通常是固化在蓝牙芯片中,关不了。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自己改哈哈!

网友:
不错,顶一下,我也想干掉蓝牙提示音。也是干不掉。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高见!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

LED并联好像不合适啊

开关加在一个LED的后面只能控制一个LED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 LED并联好像不合适啊 开关加在一个LED的后面只能控制一个LED开关的

当然是两个一起控制了

网友:
即拆解,又改造!

即动脑,又动手!

即实用,又扩展!

即方便,又省电!